[手持表] 胜利表表笔插座胶套求助

楼主(2024-06-06):
胜利万用表表笔插座喜欢用胶套,好处是可以更换,但是,哪里能找到这种配件呢?搜了淘宝一夜,也没有找到,大家知道哪里有这种小配件不?
图片借的网上的,仅用来说明下,如有冒犯,还请包涵。

网友:
10块钱闲鱼买个配件机就有了

网友:
拆机的配件很多
但是酱油贵过鸡,邮费贵啊

网友:
单独买胶套还是不好买的,一是可以买个坏机,拆下来用;二是用合适宽度的高温胶带,直接把金属柱子缠绕好,代替胶套,下次就不会丢了;三是有那种吸管,粗细正好套在金属上,剪一节合适长度就好了。。

网友:
热缩管,套了一层套一层,直到满意就收工,哈哈哈

网友:
帮顶,同样的问题,我的vc86e也发生过,改电阻问题的时候,不小心把它们烫坏了一个,一直空着找不着

网友:
尼龙3D打印,因为个头很小你可以做成连体的,去嘉立创3D打印,回来剪开磨磨边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购旧机,一则配件太少,二则不太耐用,看来要象大家说的自力更生了。

网友:
自己用3D打印。胜利的这个我的莫名其妙自己就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