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RX8025AC/8025AC/RX8025SA时钟芯片与RX8025T的区别以及驱动注意要点

楼主(2024-06-06):
EPSON RTC芯片RX8025SA(芯片上丝印是R8025AC),网上也称为RX8025AC。

该芯片和RX8025T实际是不同的:
1、没有温度补偿
2、有高精度时间偏差调整寄存器,但不能改变32K输出
3、提供两个中断输出引脚(INTA/INTB)
4、I2C的驱动方法有细微差别。

下面重点讲驱动中的注意事项,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坑:
1、读寄存器时,必须在写地址后使用Wire.endTransmission(false);,例如:

i2cBeginTransmission(RX8025AC_ADDR);
Wire.write((uint8_t)RX8025AC_SECONDS);
Wire.endTransmission(false);
Wire.requestFrom(RX8025AC_ADDR, 7);

......

2、RX8025AC的寄存器地址是使用高四位,低四位必须是0,也就是从0x00,0x10,0x20x,0x30,...0xE0,0xF0。正常的数据如下:

ADDR:0x00 = 01011001 HEX:59 BCD:59
ADDR:0x10 = 01010000 HEX:50 BCD:50
ADDR:0x20 = 00000100 HEX:4 BCD:4
ADDR:0x30 = 00000100 HEX:4 BCD:4
ADDR:0x40 = 00000110 HEX:6 BCD:6
ADDR:0x50 = 00000110 HEX:6 BCD:6
ADDR:0x60 = 00100100 HEX:24 BCD:24
ADDR:0x7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8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9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a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b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c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d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e0 = 00000000 HEX:0 BCD:0
ADDR:0xf0 = 00000000 HEX:0 BCD:0

附件是Datasheet,有问题请可以跟帖,我尽量帮大家解答。

网友A:
能写代码的,都是高手,不过我看玩直接做为外部晶振的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写代码的,都是高手,不过我看玩直接做为外部晶振的用得多

代码很简单,网上也有很多库可以参考。有一定基础的,几天时间就上手了。我也是基本用来做晶振的,但是要具体测试芯片的精准度,就要写代码了。我对比了DS3231SN DS3231M(假货) PCF8653 RX8025T,现在在测试RX8025AC。

网友(2025-06-15):
请问:Wire.endTransmission(false);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时间偏差调整寄存器是用ESP32调出来吗,看起来有点复杂

楼主(2025-08-26):
引用 网友B:
时间偏差调整寄存器是用ESP32调出来吗,看起来有点复杂

对。如果不调试,不需要ESP32读取出来。芯片会自动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