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T12烙铁

楼主(2024-06-06):
      大家好,本人业余电子爱好者,本人使用936烙铁,使用效果大家都知道的。在论坛看到diy  T12烙铁的帖子,然后就想自己也diy一个试试。先上电路图

以前买的电线盒做外壳,内部尺寸3cmx5.6cm,用eda软件设计好pcb,就是这个熊样子

然后进行安装电子元件,外壳打孔,去掉内部两个凸起,

焊接完就是这个熊样子,一口气做了三个

供电用的24伏电源适配器,效果真的不错,这个电路图可以用。

网友:
一次做这么多T12不接地线注意感应电,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下,一只笔用手捏着,另一只笔测下烙铁头,可能会有100V左右电压

网友A:
某些线是要过3a的,是不是有点细了,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了

网友:
经典的电路图,下一步还需要发一个电烙铁手柄的帖子,看看是不是有创新。

网友:
谢谢分享,还能看到t12的制作贴

网友:
我的笑看白光T12套件买了几年,还没有动手组装

网友:
又见防水盒,凌乱之美。

网友:
这么多够用了

网友B:
两个7805并起来是什么用意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7805并起来是什么用意呢老哥

两种封装用一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线是要过3a的,是不是有点细了,

没有粗线,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学习了,不过确实要注意感应电

有静电,还有什么影响吗,我是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7805并起来是什么用意呢老哥

他应该是两种封装,二选一

网友:
早该入行了

网友:
要做带显示屏的

网友:
防水盒实用为上,楼主一下搞三个这速度

网友D:
T12真的好用,价格不贵,50元能组一套了。

网友:
俺组装的是这种,带休眠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2真的好用,价格不贵,50元能组一套了。

坛友能出个教程贴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