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4-06-06):
入行几年了,有些东西接触越多疑问越多。近日做了两个2258盘,一个2258H,一个2258G。用的直写软件。直写的确实跑圈时不掉速,但我想,平时这么连续大量数据读写的机会也不多呀,请问:
1、自用的盘,当然兼顾速度和稳定性,还有寿命,2258H+L06B,直写好还是不直写好?不是说直写数据放大厉害,会影响盘的使用吗?
2、开卡软件版本很多,是否越新的版本越好?
3、昨天跑RTD时,INTEL的2258G板的1T盘,用了NW820颗粒,跑时最大电流达到2A多,以前不太注意,也没看到过。这么大的电流正常吗?

网友A:
1、自用的盘,用直写和模拟slc cache区别不大。不管哪种方式,用起来体验区别不大,更都不可能把颗粒写穿。我的个人做法是,能开直写的就开直写。
2、开卡软件版本我一般不追求最新,固定制程我一般用固定的包。用着没问题就行。
3、L06B全速跑,耗电确实比较厉害。不过2A有点大了。看一下刚插上还没跑之前,电流有多少,不超过0.2a算正常,再高了,建议查下供电。

网友:
这是58H+L06b+直写固件的盘,写入放大供参考。
理论上,不管是不是直写,颗粒的寿命完全足够你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自用的盘,用直写和模拟slc cache区别不大。不管哪种方式,用起来体验区别不大,更都不可能把颗粒写穿。 ...

刚插上0.16A,跑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电流超1A,瞬间最高达2A

网友:
固态硬盘一般都是大电流造成电子元件坏,,高温也会数倍加快元件老化。想要稳定寿命长,那就只能降低主控频率。目前巳知只有2258xt59xt可以,,然后还可以直接开成slc,,,默认主控频率一般都是400以上,,直接降到100。不过2258h都可以当成2258xt开,,,目前2258xt改的slc盘最大容量已经可以达到720g了,最大功耗不超过0.3瓦比原来降低十来倍。理论上最大可以做到1tslc,,Tlc颗粒那玩意儿根本就没法用,,一年冷数据就凉凉需要大量纠错。

网友:
功率  M2 3w-20w,SATA 3w-10w

感觉2A也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插上0.16A,跑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电流超1A,瞬间最高达2A

0.16a正常

网友:
版本应该是越新越好啦!!!

网友:
2a应该不正常,s3610 1.6t才7.5瓦,其它sata企业盘功耗更低

网友:
2A有点哈人啊,自己做的512G盘最高也就0.5A,不过L06B这种耗电大的颗粒也许也没啥问题

楼主:
最后表明,跑RTD的瞬间2A不是问题。跑好后,跑圈时主控只是微烫,手指能捏着,速度正常,平时用时电流不大,这应该能说明问题了吧

网友:
肯定有问题

网友(2024-09-23):
2258H+L06写放真是要命啊,不管了,干坏为止

网友:
跑RTD的时候主控芯片处于高负荷状态,只要是平常使用电流不会这么大,微热是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