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进口音响变压器,怎样快速知道那两个输入接脚是220v的。

楼主(2024-06-06):
这是日X功放机拆下的,国际电压,一堆输入线,如果把线剪掉后怎样知道那一组是220Ⅴ输入头。
       还有变压器引脚数字,电压调整开关到脚字母,表示什么意义?

网友A:
输入低压交流电,根据输入电压,再测每一组绕组电压去判断!

网友:
看线径,细的线径是初级,粗的是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低压交流电,根据输入电压,再测每一组绕组电压去判断!

意思是从低压绕组输入已知低压交流,看高压绕组线头的电压吗?问题是变压器低压引脚也没标有电压。

网友B:
顺着走一下线,把开关上标的电压用笔写到变压器引线上,一劳永逸

网友C:
220v/110v 双电压就是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从低压绕组输入已知低压交流,看高压绕组线头的电压吗?问题是变压器低压引脚也没标有电压。 ...

测电阻,电阻最大的是240V, 最小的是1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从低压绕组输入已知低压交流,看高压绕组线头的电压吗?问题是变压器低压引脚也没标有电压。 ...

也可以串个大灯泡,然后分别测另外绕组的电压

网友:
拷打变压器,它最清楚自己

网友D:
那个110v~240v字样的玩意是插子还是开关?把它置于240位置,接上220v,再测出零线与变压器上其他出线端子的电压,就知道详细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从低压绕组输入已知低压交流,看高压绕组线头的电压吗?问题是变压器低压引脚也没标有电压。 ...

可以这样干,指导输出电压弄个小变压器从输出电压给电反过来测输入

网友:
先测电阻。

原则上这种变压器初级有两组,220V的时候是串联,110V的时候是并联。

所以应该有两组电阻一样的绕组,然后利用次级接电找出初级的同相端,之后首尾相接皆可当220V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110v 双电压就是接口

还有127和240v的,不指是110和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10v~240v字样的玩意是插子还是开关?把它置于240位置,接上220v,再测出零线与变压器上其他出线端子的 ...

看样子应是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应是切换开关

如果需要拔下来再对准标记插回去就是像老电子管收音机那种插子变换器,若是转动来对准标记就是转换开关。

网友:
线圈阻值最大那组就是了。

网友:
如果把线剪掉后,先确定初次级,有万用表可以通过阻值判断,最大的初级240v,依次减小阻值对应220,127v,110,剩下小阻值是次级,如果没有万用表,得找个已知次级电压的变压器,用次级接未知变压器的次级,未知变压器初级接220v小灯泡,根据灯泡亮度判断电压绕组,最亮就是240V依次判断出其它绕组。

网友:
导通且电阻最大的两个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着走一下线,把开关上标的电压用笔写到变压器引线上,一劳永逸

办法老,但非常安全,实用。能减少后期的许多,许多麻烦。

楼主:
解剖电压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