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怎么换液金 操作难度高不高

楼主(2024-06-06):
最近觉得笔记本有点温度高了``想自己换液金,不知道操作难度高不高

网友:
如果是更换显示屏幕,必须对应型号,有LCD和LED之分,并且还要对照屏幕型号,不同屏幕的参数都不一样。并非通用和兼容

网友:
最好别折腾。风险相当大,一不小心流到其它地方就短路烧毁零件。

网友:
想换就换呗,操作失误大不了成为笔记本维修厮的素材也蛮好的。

网友:
楼上正解,你换个普通硅脂就行了,换液金当心成维修素材

网友:
高导热系数的硅脂不香吗?

网友:
液金导电的吧,不怕出问题就换

网友:
液金啥东西,没听说过

网友:
难度应该很高,换硅脂的话,应该还不如液金散热好。自己换液金关键是怎么密封处理,漏液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不建议,因为成本太高,弄好了还行,弄不好本子都废了

网友:
别听他们那些歪门邪道

网友:
換高导热硅脂+水沖散热耆片,
就足够了,
我的游戏本都是这样处理 OK的。

网友:
用好的硅脂就可,夜金也就再低几度。

要看笔记原厂散热器与U的间隙? 自己加液金要少而匀。
如是每天背着本本打工的。风险就大了。

油管上看到老外在U上加保护胶(有卖的),有些原厂加金的也是在U上加保护贴。

网友:
液态金属危险系数大啊,就用硅脂就行,你看你笔记本清理灰尘需要不需要拆散热器,如果需要拆散热器就换导热系数高的硅脂,如果不需要拆散热器就换相变硅脂.

网友:
先找破电脑练手

网友:
从没换过的话,不建议自己试

网友:
不建议换,一旦漏液容易烧主板CPU,风险太高。

网友:
信越7921不好?

网友:
换好点的硅脂就行了,液金太容易跳坑,需要打磨CPU核心表面,周围还要密封,还要操心热胀冷缩导致漏出损坏主板,太麻烦了

网友:
不难,不要打太多液金,只要液金,不随意流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