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WOKA-JBC245焊台说明书

楼主(2024-06-06):
咸鱼买的woka主控板,没给说明资料,上网上翻了半天找到下面这个。

WOKA-JBC245焊台说明书
本焊台为高仿西班牙JBC焊台套件组装,焊台手柄与JBC的T245兼容,烙铁头与JBC的C245兼容,送给你的烙铁头是西班牙原装C245-741
一、焊台主要功能及性能特点:
1、控温范围 200~480℃。
2、PID温度控制,温度稳定±2℃(无负荷时)。
3、自动休眠(软关机)(时间1-60分钟可设置,进入休眠以后短按旋钮可以恢复工作)。
4、自动待机(保温)(将手柄置于烙铁架进入待机,低温保温延迟焊咀使用寿命,拿起手柄自动工作;默认200度)。
5、支持快速换咀,将手柄置于烙铁架换咀卡槽可以实现快速换咀,主机显示TOOL。
6、常用温度组(主机默认共5组常用温度组,每一组可自定义)
7、准备温度加强功能(即临时需要焊接大焊点提高温度,一定时间后自动恢复设置温度)
二、主要操作:
2.0、正常情况下,1秒钟内连续左旋,进入休眠(软关机)状态。
2.1、正常情况下,1秒钟内连续右旋,进入加强(加强温度默认50度,加强时间默认5分钟)状态;左旋或者短按可恢复正常状态。
温度调节:
2.2、正常情况下,短按一下旋钮进入温度设置界面(左右旋转可加减温度,默认一格5度。)
2.3、温度设置界面,按住旋钮不松手旋转可以选择常用温度组(共5组,默认200、250、300、350、400);设置完成短按一下旋钮恢复到工作界面。
三、温度校准:
3.0、正常情况下,按住旋钮不松手,然后左旋进入温度校准界面,校准一共三个点,根据主机提示完成测试和输入即可完成温度校准。
四、主机菜单:
4.0、长按旋钮3秒以上,进入主机菜单,可以设置主机相关默认参数。
左右旋转选择项目,按下确认后,旋转更改选项,按下确认。快转返回,设置完选择退出。

网友A:
上实物图看看,,关键是发热忒不太好买着

网友:
这焊笔也没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实物图看看,,关键是发热忒不太好买着

头子淘宝咸鱼上有的是呀,只是比较贵,要10元20元以上

网友:
电源外壳很不错的样子,,温控板也好,,,电源24V10A?

网友:
热容大,功率大的头子很不错,当然换鼠标微动,T12的就很好用了。。。

网友:
T12两种不同的芯子

网友:
玩得越来越精密了

网友:
JBC原装头子太贵,所以闲鱼买的T20,配的五种头子,这头子8元一支,比T12还便宜。

网友B:
跃总开源的板子,直接群里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跃总开源的板子,直接群里问就行了

不是圈内人,找不到门路呀
咸鱼卖家也不知道,只给我了一个接线图,还是废了好大力气才看懂,图纸和实际主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子淘宝咸鱼上有的是呀,只是比较贵,要10元20元以上

这是抄版小跃WOKA 1601的,接线也蛮简单的;我给出的内容可能与实际PCB不同,但绝大部分都一样,而且更加详细。

网友(2024-08-16):
这两块控制板我都有,但是第一个版本的不知道怎么接5芯线,楼主可以发一份图么

网友C(2024-11-25):
Unisolder5.2c和jbc245哪家大焊点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Unisolder5.2c和jbc245哪家大焊点强?

焊台到了一定的功率都差不多了,烙铁头决定使用体验。

网友:
好用吗和原装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