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人艰拆不开——风扇

楼主(2024-06-06):
朋友抖音上买的风扇,没几天就坏了,让我给他看看,不能修就算了

哈哈,头回见这种结构的

扇头,扇叶他没拿,不好拿

这不是爪极电机吗,虽然我不懂
这玩意是不是测下插头就行,就一个线圈吧
但是再想拆出来就好像拆不动了,可能是胶粘的
大概拆出来也没必要吧

网友:
轴承挺好的

网友:
没拆到位,请继续

网友:
轴承的型号呢?

网友:
看到很好的轴承了

楼主:
不知道,重要吗

网友A:
做工很一般呀。
看结构像是座扇,但标签写的是吊扇,有什么讲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一般呀。
看结构像是座扇,但标签写的是吊扇,有什么讲究么?

粘墙上的吧,看样子

网友:
用轴承的还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
线圈烧了吧

网友B:
抖音上东西比淘宝便宜吗?

网友:
砸比较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上东西比淘宝便宜吗?

我哪知道啊,没在抖音买过东西

楼主:
谁知道呢,手头没表测不了

网友:
夹子风扇,跟床内小吊扇一样的结构。如果插头和线和开关没问题,那就丢了吧。机头线圈那么基本上没法修。。

网友:
质次价廉,用了轴承还算良心厂家。

网友:
看结构像一次性的设计,估计也用不久,磨损了就挂

网友C:
大概率是线圈里边的温度保险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线圈里边的温度保险断了。

哈哈,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