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冲击电钻,冲击头拆解

楼主(2024-06-06):
冲击手电钻的冲击头拆解,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不复杂。

拆:

扭力压簧:

冲击波轮:

夹头轴承钢珠:

夹头冲击波轮套装:

冲击波轮拆解:

一个波轮固定,一个高速度转,两轮磨擦磨擦就产生了上下的快速冲击力。中间塑料环是起到分离结合的作用。

网友:
快速冲击力

网友A:
这玩意就指望冲击垫片那高高低低的曲折,我都用电锤打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指望冲击垫片那高高低低的曲折,我都用电锤打眼

家庭偶尔用用还可以,打打砖墙什么的还是不错的,但肯定没有电锤给力。

网友B:
这东西不行,还是带活塞的电锤好用

网友:
这种冲击力很小

网友:
这种冲击力不是很大

网友C:
虽然有冲击钻,但没有拆开过,谢谢分享!

网友:
冲击力一般

网友D:
我只有重型电催没有轻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冲击钻,但没有拆开过,谢谢分享!

冲击钻也不会选择这个结构,太弱了。。  开个手打灰红砖墙还凑合,商灰绝对打不动。。

网友E:
个人用下来,它能冲击的地方,用不带冲击功能的钻头多钻一下也行的;类似于混凝土墙,这种冲击基本没什么用,有没有都一样,还是电锤好,各位大佬们介绍一下这种冲击一般用在什么用途的

网友:
还是电锤好用

网友:
家庭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重型电催没有轻电

毕竟这是冲击批的结构,重装怎么都是不合适。。

一般的冲击钻也不会用这个,冲击钻用摇摆轴承复进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行,还是带活塞的电锤好用

我试过打打砖墙什么的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小巧方便,但肯定没有电锤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毕竟这是冲击批的结构,重装怎么都是不合适。。

一般的冲击钻也不会用这个,冲击钻用摇摆轴承复进冲击。 ...

你意思是这个只能算冲击批,真正轻型冲击电钻根本不是这个结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用下来,它能冲击的地方,用不带冲击功能的钻头多钻一下也行的;类似于混凝土墙,这种冲击基本没什么用 ...

我看哪天有空去钻下水泥路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这个只能算冲击批,真正轻型冲击电钻根本不是这个结构,有道理 ...

不,米沃奇的三功能手电钻也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