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台式电脑用流量卡供网用什么设备?

楼主(2024-06-06):
现在有个需求,就是宽带断网的时候,台式机没办法上网,想买个设备用流量卡里的流量上网。

但是实际搜索,要么是太贵了好几百米,要么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品牌不太敢用,还有中兴设备在华为店里出售的,不知道买啥玩意

网友:
小黄鱼搜随身WIFI:建议纽曼D623或海尔761的,C口数据线电脑直连!用几块钱的物联卡,价廉物美

网友A:
以前有那种USB的网卡,网卡里面可以插个手机卡上网。
如果台式机带WiFi的话,也可以用随身WiFi,或者手机热点

网友:
搞个备用机建热点

网友:
直接去撸一个品牌的4G无线网卡,比如TP-LINK,海康威视,这种,有流量卡卖。还有那种共享流量池,比如你有10张卡,都是备用,那么比如共享20G流量。等等。有品牌的不会跑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那种USB的网卡,网卡里面可以插个手机卡上网。
如果台式机带WiFi的话,也可以用随身WiFi,或者手机热 ...

其实这找个设备就是因为台式机不支持wifi,单位的老古董电脑

网友:
不是偶尔有人出之前几块钱嫖的那种么,然后自己去整个便宜的流量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找个设备就是因为台式机不支持wifi,单位的老古董电脑

还有个办法,买个USB WiFi网卡,就可以连接WiFi了,信号好的话几十块钱买个集成天线的,信号不好的话买个外接天线的。
USB上网卡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用支持插sim卡的路由器啊,电脑直接插网线过去,其他设备还可以用无线连接。

网友:
宽带断网投诉就可以了,断一次让他们赔百八十块的,找个旧的安卓手机,做热点就可以了呀

网友:
网上铺天盖地来路不明的流量卡不要用,可能会有法律风险,保险的做法是找个闲置的智能手机作为WIFI热点,然后使用正规渠道获得的手机卡流量进行联网使用。

网友:
买个USB WiFi网卡解决

网友:
闲鱼搜CPE路由器,不贵,能插自己的手机卡上网

网友:
手机临时开个热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10X5G手机发射热点

网友:
用随身WiFi,配合无线网卡使用。也可以使用USB或者网线的无线网卡,但没有用随身WiFi方便。

网友:
手机 USB网络共享

网友:
随身WIFI就可以啊,又好用又便宜,几块钱,流量又多

网友:
其实很多手机本身就有这功能

网友:
手机开个wifi 热点 电脑插个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