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三星870EVO 500GB V-NAND SSD,全盘只用了4个芯片

楼主(2024-06-06):
三星870 evo 固态盘刚出保就坏了,拆开一看集成度真是高,和以前的山上盘差不多。

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只能扔了?总写入量25T,也不算多吧?大家测固态盘一般用什么工具?

CrystalDiskInfo,魔术师测没事,但是当时系纺不断重起,换盘就好了,错怪它了?

补充内容 (2024-6-11 10:03):
最新进展:用diskgen 修复分区,修复开始的几个红点后,再用hdtune测没有问题了,做U盘可以,还能做硬盘吗

网友A:
测试软件用错了!HD Tune是测机械盘的,SSD要用CrystalDiskInfo。

网友:
写入25T应该不是写入磨损的问题了,而是电子故障。

我64G的写入18T了,还有70%的寿命。

按理说,500G最少写入个150TB才能算正常。

网友B:
HD TUNE图标都画了个机械硬盘上去了,为啥要用这个测固态
用DiskGenius清空数据,然后新建个分区用urwtest跑一圈,再清空数据,应该就能把坏块替换掉了
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经验,不代表这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现在三星这盘也这么差了?

网友:
三星现在就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软件用错了!HD Tune是测机械盘的,SSD要用CrystalDiskInfo。

CrystalDiskInfo,魔术师测没事,但是当时系纺不断重起,换盘就好了,错怪它了?

网友:
挂深水鱼出了回点血搞块新的才是正道

网友:
既然楼主觉得这盘坏了,那50包邮给别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 TUNE图标都画了个机械硬盘上去了,为啥要用这个测固态
用DiskGenius清空数据,然后新建个分区用u ...

HD Tune Pro不适合拿来对SSD做测试是传统的认知,你可以看看关于HD Tune Pro官方更新说明,在5.70版本中就有了明确说明“improved support for OCZ and Samsung SSDs”,在最新的6.0版本中还添加了“HD Tune Pro Drive Status: added support for NVMe drives”,也就是说它支持对NVME盘的运行状态监测。

网友:
永远的痛,我的那个就坏了,丢失很多数据

网友:
你是不是挂在移动硬盘盒上用了?
很多老移动硬盘盒主控不支持trim,如果是机械时代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兼容SSD的写入算法,会导致头部的块写入次数特别多,导致这些区域提前报废

网友:
现今生产的消费级SSD是越来越抠省啦。

网友:
一个颗粒500G

网友:
这么不堪?qlc的颗粒?

网友:
看这个状况,再使用其他软件测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基本上就废了

网友:
三星就这?点B板?

网友:
板子真小啊。刚出保就坏了,难道厂家搞的鬼??

网友:
看着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