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锡膏问题 干了可以用酒精稀释吗

楼主(2024-06-06):
大家买了锡膏,如果发现有点干了,简单用少量酒精稀释一下可以吗?网上好像专用的稀释剂比较少?

网友:
不行,要用专用锡膏稀释剂

网友:
肯定不低酒精,味道都不对

网友A:
锡膏不容易干吧,我一盒都已经差不多20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膏不容易干吧,我一盒都已经差不多20年了还好好的!

他说的锡膏,应该是锡浆,给BGA芯片植锡用的。

网友:
问题不大,自己完没事的,能焊好就行

网友:
干了就点那个焊丝用吧

网友:
稀释后好用就行,吐沫都行

网友:
锡膏稀释剂用过,眼药水一样小瓶,每次少加点,用着还行,也不贵。没用完的锡膏应该放冰箱

网友:
用酒精稀释过,焊的时候会炸锡,最好的办法是买一瓶新的,挑一点出来和干的混合。

网友:
直接换新的,新的又不贵

网友:
de得拌45号混凝土才行吧,顺便加点蚝油、生抽才对味

网友:
换个别的稀释剂,只要能稀释就能用

楼主:
好吧,可能真不能用酒精,发现会啪啪啪

网友:
锡膏稀释剂主要成分是什么?

网友:
绝对不行会炸锡,有专门的锡膏稀释剂

网友:
用助焊剂稀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建议买新的,稀释了也远远不如之前的性能

网友:
干了就干点用吧,

网友:
锡膏稀释剂又不贵,某宝买瓶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