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表笔十字、香蕉、灯笼插头,哪种性能好?

楼主(2024-06-06):
如图,万用表表笔插头常见的十字插头、香蕉插头和灯笼插头,镀金不镀金的先不管,普通材质哪种性能好?你们都喜欢哪种?

网友:
第一种,有胶包着的

网友:
这种场景区别不大,感觉拔插手感都差不多,接触电阻只有20A电流档时才有点作用吧。

网友:
一字最好,就是有些表容易插裂,十字,多股排第二,灯笼头感觉最差劲

网友:
个人经验,十字头更可靠,接触电阻小,使用小技巧,用牙签点些玻璃胶入十字隙内(要适量),凝固后使插头保持很好的弹性

网友A:
安捷伦、德图的都是灯笼头的,胜利的是十字头的。

网友:
形状不重要,工艺才重要!

只要工艺靠谱,各种形状都可以!
如果工艺不靠谱,啥形状也是白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德图的都是灯笼头的,胜利的是十字头的。

福禄克啊十字头的

网友:
第一种把它外面的筒胶切掉一半最好用。又通用,又安全。

网友:
十字头好用

网友:
专利的区别,人家的发明你不能用于商用,所以各种各样的插头就都冒出来了,还有一种直接一张铁皮卷起来的,接触也很好!

网友:
都差不多的东西吧,老表还都是一根金属棍

网友:
十字插头不好,容易接触不良,香蕉插头和灯笼插头好一些。

网友:
廉价的算,第二种是最不好的。只要孔松一点,灯笼没有足够压力,中间那条轴同灯笼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第二种好用。

网友:
大多数时候,如果插座插头公差过大,还是香蕉头好一些,一般灯笼绝不可取。

网友:
有种30A的灯笼头,我觉得可以。

网友:
如果有的选,我选第一种

网友:
无论怎么选择,第三种是最烂的,用时间长了,里面没有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