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切割机有阴影了,男子使用切割机不小心割开自己腹部,肠子外露

楼主(2024-06-06):
今天的新闻,切割机把肚子割破了。
https://news.ifeng.com/c/8aBpV7XHnYS
男子使用切割机不小心割开自己腹部:鲜血直流,肠子外露

网友:
没做好防护吧,或者切割机不带防护盖。

网友:
高速工具都很危险哈。。。。。。

网友:
带齿的锯片那个一旦卡住很容易出事

网友:
恐怖啊,还是按照规范作业,小命要紧

网友:
这个确实恐怖!

网友:
之前有个类似阿富汗那边的视频。也是用角磨机切割木头,结果切到肚子,应该是废了。

网友:
护罩和双手操作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一次两次没问题,架不住概率问题,好运也有用完的时候!
我自己切割金属都是用小电磨,功率小好把握,卡片也是直接卡停而不是破片像子弹一样飞出去。
用大角磨机都是避开切割片旋转方向,护罩从来不敢摘掉,稍微调松一点到可以用力能转动的状态,就怕切着切着就破碎飞出来,打到眼睛就是一辈子成瞎子了!

网友:
我怀疑他用的不是切割机,而是角磨机。一般正经的切割机都会有防卡刀保护。

网友:
会不会这个使用者没有抓紧啊,这种高速电动工具尤其要抓紧,在运转的时候抓不紧肯定废废

网友:
18CM的口子,这是剖腹啊

网友:
这玩意儿真的要当心啊,吓人

网友:
周围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大家要多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网友:
是使用哪种的切割机的??

网友:
木头比皮肉结实多了

网友:
这种教训需要引起注意,应该是手没有拿稳,工具飞到肚皮上了

网友:
我们这里一个用角磨机安个木工锯片,锯木门,飞了,他的女人离2米,把脚筋弄断了

网友:
全身穿6毫米,不锈钢装甲。。。应该不怕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