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服役12年的LED灯找到替代的驱动,重新满血复活。

楼主(2024-06-06):
继上一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886-1-1.html
讲真,这块9W的灯板每天要点亮至少14个小时,一年365天,12年,差不多已经亮了6万个小时。亮度对标30W的其他LED。
还有一块8W的灯板在16年开始服役,仍然在用,已经用了8年。亮度对标22W的其他LED。

服役12年的LED突然阵亡,找卖家(居然还在),和数码之家的大神们意见一致,阻容驱动简单,可以手工换。
附送奋战12载,已阵亡的阻容驱动

当然换个电容并不费事,材料都是现成的,电阻却把色环给烧没了,开始以为是黑一环,结果有坛友报出了电阻值,觉得不对劲,再仔细看,果然,有色环被高温给蒸发没了。

再换的话,还要找合适的电阻。
大神们推测驱动的参数应该是112V-168V,也有人算出是75v ,电流应该是60ma或者120ma。
我狗屁不懂,只能看得出是四片板子单线串,每片板上都是“出”字形电路,似乎是串并联结构,如果168颗全是串的话,2-3V的电压值,似乎不太可能,阻容降压嘛,起步300V,应该没这个道理。

淘宝大法好。硬是让我给找到了。
输出:DC30-150V,电流是50-150ma
电压对得上大神们推测出来的参数,LED只要恒流,电压值在范围内,应该问题不大,毕竟 3528的电压可以在2V-3.4V,电流在20-30ma之间,极限500ma(15秒)
当然我也有一块备用灯板,8颗3528的串联,驱动是75-130V,电流是110ma,正因为这块5块钱买的备用灯,立刻让我胆子肥了。
于是下单。
50ma来一片(峰值8W,因为我还有一个3528灯也是这个功率,48块钱买的,仍旧在用),60ma来一片,90ma来一片,120ma来一片(这个是30-120V的),每片1.8元,反正运费6块钱,多买多备,毕竟家里的3528算上在用的和备用的,一共有三块。

阻容和恒流应该没什么太大区别。
三天到货。
对比一下。

其实四块板子都一模一样,电容和线圈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但是靠近芯片的那个小芝麻(好像是贴片电阻)表面数字不太一样,
最后一换。

结果就是这样,要嘛烧,要嘛瞎,要嘛就是一次过。

50ma和60ma的驱动都能用,亮度后者高。因为60ma的亮度达到了原来的水平,算一下瓦数,差不多是9W,没问题了。
可能亮度跟电流有关,所以120ma就不试了,修好,扔到备用区,等待下一次上岗再就业,LED颗粒真的没问题,钢钢的。

淘宝链接发给大家,平替阻容,应该没啥大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69518325588&spm=a1z0d.6639537/tb3.1997196601.87.4a7e7484UgG2GM

网友:
led驱动,我以前好像一直在中山市安莱特照明买58✔7us1WxKYUJb

网友:
这个有个可调电源,灯板的参数一测便知道

楼主也是讲究人

网友:
LED灯使用的时间够 长的

网友:
12年居然没坏 阻容降压吧

网友:
这是把阻容换成了恒流的了吗?

网友:
这灯板质量还可以,阻容换恒流也降低了频闪,感觉还能再战10年

网友:
高手啊,好灯板

网友:
这灯珠太牛了,12年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质量真好灯珠全都健在

网友:
你这种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可以通过调整RS1的阻值,来改变LED端工作电流。

网友:
灯板质量好,换了恒流驱动后,至少没频闪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欧普灯,开一下就停了,回去看一下

网友A:
我最近捡了一大堆学校换出的LED灯灯管,经拆开全部都是灯条坏,没有一个是电源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捡了一大堆学校换出的LED灯灯管,经拆开全部都是灯条坏,没有一个是电源坏的 ...

驱动功率大于LED,LED最好是功率减半,或者三分之一功率,发热量才不会太大,寿命才能长。
很多坏的LED颗粒,大多是压榨式发光。

网友:
大神真能折腾膜拜

网友:
这个灯珠确实质量好,十几年了,亮度还正常。

网友:
阻容驱动就是个坑啊

网友:
我曾经捡了个坏的led灯,按照串并关系,剪了一组(也可能是两组),用手机充电器5v供电,做了个小夜灯,从2019年用到现在
led灯珠的寿命很长,坏的都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