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AccuBattery在VIVO T1状态栏电池量经常不刷新?

楼主(2024-06-06):
类似这样:

重新打开AccuBattery后就刷新了:

通知都开了,电池优化也设置的是未优化:

网友A:
这个要常驻后台吧,加锁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常驻后台吧,加锁试下看看

试过加锁,然后杀后台,状态栏那个图标就停止刷新了,过一段时间打开后发现这一段时间的消耗数据都没有...

网友B:
这个软件,没必要常驻后台吧

网友C:
说明vivo冻结了后台的AccuBatte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没必要常驻后台吧

关键是不管是否常驻后台结果都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vivo冻结了后台的AccuBattery

反正很奇怪,不知道哪个地方设置的不对...

-----------------

网友D:
还有必要装这个第三方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必要装这个第三方软件吗?

了解一下电池健康状态还是很有用的...

----------------------

网友:
没有必要常住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