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变色硅胶可以反复使用几次?

楼主(2024-06-06):
为何有些商家说这种硅胶只能用个3、4次,
不是可以无限多次么

网友:
可以反复用
不计次数

网友A:
烘干个几次就碎成渣渣了,除非你用无纺布包起来,但无纺布包了透气性也变差了,吸水性大不如前!

网友:
这是干哈用的?隆胸材料?

网友:
干燥剂,变色了烘干就能再用了

网友B:
这东西用几次后,你再烘干会碎成渣,吸水性也变差。现在我们干燥皿都用氧化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烘干个几次就碎成渣渣了,除非你用无纺布包起来,但无纺布包了透气性也变差了,吸水性大不如前! ...

你怎么烘干的?放电饭煲里烘干么?

如果放太阳下晒干,是不是不会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几次后,你再烘干会碎成渣,吸水性也变差。现在我们干燥皿都用氧化钙。 ...

氧化钙只能用一次,硅胶才能反复使用?

网友C:
没事,碎就碎了吧,只要还能变蓝,就说明还有效果,我用的是丝袜,注意烘干温度控制就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碎就碎了吧,只要还能变蓝,就说明还有效果,我用的是丝袜,注意烘干温度控制就行 ...

丝袜好,还是无纺布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碎就碎了吧,只要还能变蓝,就说明还有效果,我用的是丝袜,注意烘干温度控制就行 ...

你的硅胶烘干过几次了?裂开的颗粒多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硅胶烘干过几次了?裂开的颗粒多么?

烘干起码10次以上了,大概每次有5-10%的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烘干起码10次以上了,大概每次有5-10%的损耗

你是怎么烘干的?放烤箱么?

网友D:
烘干3次之后,后面吸水性下降。实际上用个五六次也能行。手上存放相机镜头和3D打印耗材买过一些这种,橙色的据说是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烘干3次之后,后面吸水性下降。实际上用个五六次也能行。手上存放相机镜头和3D打印耗材买过一些这种,橙色 ...

吸水性为何会下降?

你怎么知道吸水性下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吸水性为何会下降?

你怎么知道吸水性下降的?

以我放3D耗材的盒子举例,同天同环境放置盒子里,新开封的能坚持2个月变色。烘干过的撑不了那么久。

网友:
俺的防潮箱也是用变色硅胶,装在一个小布袋并扎口,需烘干时再倒出来,放进微波炉用解冻档转一转,等淡红色变成蓝色就停止,取出冷却几分钟再装进布袋放进防潮箱。注意要在干燥天气时进行烘干,否则即便刚烘干好,马上又从空气中吸收水分了,具体表现就是从烘干后的蓝色又转变成淡红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放3D耗材的盒子举例,同天同环境放置盒子里,新开封的能坚持2个月变色。烘干过的撑不了那么久。 ...

烘干过的很快就变色么?

你的3d耗材放在透明整理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放3D耗材的盒子举例,同天同环境放置盒子里,新开封的能坚持2个月变色。烘干过的撑不了那么久。 ...

普通整理箱密封性不好,你用的是哪种整理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