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洛视牌W6电子猫眼摄像头WIFI手机远程无线可视对讲智能高清监控门铃

楼主(2024-06-06):
这个是2019年3月份新房装修结束时网购的,将近500元,自己装在入户门上的猫眼上,效果不错,与家里的WIFI链接上可以实现手机远程可视对讲,近两年电池越来越差待机时间短,网购店也找不见了,专用电池买不上就只能吃灰,拆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因为不懂,就直接上图,不解释了,镜头部分一体化的,不好拆就没拆,不过与常见的差不多。

网友A:
电池改造一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改造一下不行吗

关键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联不上网,手机远程观看就无法实现。

网友:
电池可以换电芯

网友:
可以换电池芯

网友:
请手机店换个电池好了,EGO也有这样的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联不上网,手机远程观看就无法实现。

公司倒闭了,服务器关了

网友:
有接头,拆了弹簧和触点,测量下空间,装个带保护板的软包电池,都不用剪线,要店家给做好接头。

网友C:
配块电池应该不难,厂家倒闭走不上网是大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倒闭了,服务器关了

应该有这个可能,现在连是这个牌子都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块电池应该不难,厂家倒闭走不上网是大问题,不好解决。

的确是这样,电池还真不是大问题,联不上网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远程连要平台联网的,要购流量吧

网友D:
看这做工还好,还能远程,要交钱才能远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做工还好,还能远程,要交钱才能远程吧?

购买的时候没有这一说,联上家里的WIFI就可以联网,手机能远程对讲,实时观看。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种电池可以找合适尺寸的锂聚电芯换外壳。想一劳永逸的话,直接改成DC插接的,方便更换电池。

网友:
品牌跑路了,没有服务器支持肯定连不上网,所以联网的东西还是大品牌靠谱点

网友:
远程联网应该是需要平台支持的。
家用网络摄像头还不都是有app平台的

网友:
只要是手机端能查看,大概率是有服务器终端的。

网友:
平台倒闭了,远程就看不了,这个电池可以换的,量好尺寸把电芯换下来,要是本地能看的话还能用用,当个猫眼用,要是本地都看不了就可以扔了。智能家居只能买大牌的,不怕平台跑路,小米和萤石云也有电子猫眼卖的

网友:
主控是啥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