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FS-3015BH7落地扇遥控不灵不开机处理

楼主(2024-06-06):
格力FS-3015BH7落地扇遥控按了没反应,电池换了也没用,对着手机摄像头检查按键都正常,说明是电扇问题(拿来时别人跟电扇原主说遥控器问题)。电扇成色不错,但很轻,塑料感满满的。这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十有八九都是电容问题。前两也才修了个遥控电扇,是那种猪肝电容坏了。

主板真小,就在风扇叶后面,也就是说在机头上。减小了机身。

指示灯用个罩罩做了分隔。

拆了罩后就显示出指示灯了,还有个遥控喇叭。

看不出任何问题,各种元件也都是好好的,有点无从下手。

灰色的是安规电容,根据经验只有拿它开刀了

背面芯片被打磨了

以前维修剩下0.33uF电容,先并上试试

按遥控听到了滴滴声,电扇也启动了

测试遥控器的各个按键

已测试遥控器按键正常。说明还真是安规电容问题。

这个就是罪魁祸首,这是多大容量的电容(104M,是不是0.001uF),拆下后测量有87nF。

替换的这个不知道合不合适

新旧合照。

换上后还蛮合适的呢。虽比原来大点,但空间刚刚好。

换好后又测试了一下,遥控器各功能正常,恢复收工。

网友A:
又学习到一个经验,遥控不灵敏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到一个经验,遥控不灵敏换电容

家中常备发财电容

网友:
还是并联靠谱哈哈

网友:
我家格力是按下遥控或者机身按键的瞬间指示灯变弱,估计也是电容问题,改天开整。

网友:
这电容属于易损件

网友:
0.33代换0.1,有点大了!

网友:
电容换大了一点

网友:
没看到红外接收头呢

网友:
104M百度结果,0.1UF,20%误差,87NF在误差范围之内。可能电路设计的冗余量有点小了。0.33UF有点大了,容易烧后边的元件。

网友:
传说中的赚钱小电容

网友:
控制板、按键放在机头上,就是最大的垃圾...............

网友:
这风扇的做工,压根就没想让你用多久

网友:
334替换104,有点大了,是阻容降压用的吧?挺新的风扇,电容就坏了。

网友:
也算大牌子

网友:
电容换大了,容易损坏后面的稳压元件。

网友:
关系好就俩串

网友:
用了安规理论比猪肝电容寿命长

网友:
夏天了
大家都开始搞电风扇了
俺前一段也把风扇彻底拆开 加了点油 然后用刷子和洗衣液整体洗了一下

网友:
104M,容量是0.1uF,估计是供电电容,失容后,造成主控芯片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