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20年的钻石KYT-25转页扇不通电拆修,原来是倾倒安全开关的问题,打磨下!

楼主(2024-06-07):
转眼又到粽子节了,首先预祝坛友们——粽子节快乐!

------------------------------
话说家里一台转页扇突然就不转了,前几天还正常呢

背面

相关参数和电路图,型号是KYT-25

牌子叫钻石
看合格证,算2006年出厂,至少也有18年了吧

估计是安全开关的问题,启动电容一般不会突然挂
拆螺丝、拆后盖

档位开关和启动电容

定时开关

这个黑乎乎的就是安全开关
倾倒时断开电路,防止电机长时间过载失火

先测开关两端,果然呈开路状态

摇一摇,电阻在开路和几百Ω之间摆动
拍到的是200多Ω

拆下来看看
GA-1应该是型号,触点容量不大

拆掉螺丝,里面长这样
工作原理:金属圆柱在重力作用下,把两脚短路,接通电路
倾倒后,圆柱被甩离两脚,电路断开

因为是属于有触电开关,有电流就有电弧
因此圆柱中间一圈都氧化发黑

两脚触点位置也明显有电弧烧蚀的痕迹

用纸擦不掉黑色部分,只能找最细的砂纸打磨
也不知道表面是不是镀银,反正打磨后看表面效果还是不错的

装好,测电阻就很小了

这台老转页扇又能愉快转圈圈了
PS:前面的转叶不是电机驱动的,是风吹着转的

简单修修还是可以的,实在不行也可以直接短路,如果要改无触点开关控制就太麻烦了

最后再祝坛友们粽子节快乐!

网友:
广东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注册的钻石商标,授权多家厂商生产,不同厂家代表不同质量

老底子的几个厂都算务实,质量还行,现在是遍地开花,质量良莠不齐

网友A:
220V用铁柱来接通早晚得搞坏

网友B:
转页扇前面的转页起什么作用?

网友:
钻石这牌子印象中还不错的

网友:
祝坛友们粽子节快乐!

网友:
这类氧化问题我一般神油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用铁柱来接通早晚得搞坏

这种小功率的,用用还是可以的,都用了18年了,还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页扇前面的转页起什么作用?

导风向................

网友:
还有一种方案,在此处加装遥控模块

网友:
反而我觉得它的定时开关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粽子好吃,端午节安康

网友:
打磨又能用好久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一台老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页扇前面的转页起什么作用?

是不是把吹出来的风旋转起来,使受风面积加大

网友:
钻石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短接吧,这种开关也不可靠吧

网友:
电流有点大

网友:
粽子不错又评分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