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众仪703S触发是有问题的,是我不会操作吗?

楼主(2024-06-06):
测量一个峰值为3.3V的低脉冲信号,周期约10mS,低电平宽度5uS,每组脉冲100个,这个703S不理睬这个信号啊。
操作解释看手势哈

这破按键实在是不适合研发过程中使用,老子都有要砸了它的感觉,刚举起来打算开摔突然想起来是自己掏钱买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只能普通用用

网友:
auto一下试试

网友:
不是有显示吗,只不过有时又消失了

网友A:
基于 mcu 的示波器需要靠软件实现触发

网友:
这个这么不靠谱

网友B:
想多了吧,拿手持波搞研发? 那那些几千几万的波波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正想下手

网友(2024-08-23):
电压最小只能到20mv,测不了文波,还是x1档。宽带也限制了。

网友C:
也不是手持不行,之前用过的Fluke123和现在在用的泰克720A,触发还是可以的,除了带宽低一些,该抓的触发还是可以抓到。最近这几个新出的示波表,价钱功能什么都还行,就是开发可能太急,做的比较粗糙。有点怀疑是不是专业的仪表人员研发的

网友(2024-11-09):
引用 网友A:
基于 mcu 的示波器需要靠软件实现触发

Fpga的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吧,拿手持波搞研发? 那那些几千几万的波波就卖不出去了。。。

一样的,9205照样可以用于组装航天器,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手持不行,之前用过的Fluke123和现在在用的泰克720A,触发还是可以的,除了带宽低一些,该抓的触发还 ...

菲家哪个2C53T也是一样的,说是FPGA硬件触发,但是我拿来抓100mv 2ms的信号都抓不到。就很扯。到手看了下赶紧退。

网友E:
这种触发都不太好, 也就是看看波形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触发都不太好, 也就是看看波形啥的

是的,归根到底还是带宽欠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菲家哪个2C53T也是一样的,说是FPGA硬件触发,但是我拿来抓100mv 2ms的信号都抓不到。就很扯。到手看了下 ...

还得是带宽充足才可以捕捉这些比较窄的脉冲信号。不过用于观察已知的普通低速信号还是可以的,比如看看一些做出的电路样本信号是不是想要的样子,而不是用它去查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是带宽充足才可以捕捉这些比较窄的脉冲信号。不过用于观察已知的普通低速信号还是可以的,比如看看一 ...

2ms很大的信号了,一百多块钱的diy表都能看到。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得是带宽充足才可以捕捉这些比较窄的脉冲信号。不过用于观察已知的普通低速信号还是可以的,比如看看一 ...

破案了,这些低端或所谓的fpga只参与数据读取。不参与数据处理。俗称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案了,这些低端或所谓的fpga只参与数据读取。不参与数据处理。俗称虚标。 ...

哦~这里面的逻辑和处理过程不懂哦,不过确实用起来比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