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手机内录和外置mic输入线

楼主(2024-06-06):
这是想了一段时间做出来的真内录线,插头现在的接法mic和地是美标插口,如果是国标接口螺丝刀换一下就行很方便,原理图就是上面的,在地和mic之间并联一个5k电阻-作用是让手机识别到mic,我的华为和荣耀手机测试可以识别。在mic输入处串联一个1uf的电容,这样做可以防止输入电平高烧手机。外加一个线在mic输入处,是好切换内录和mic。用内录手机的时候插入那个线,然后手机端在无障碍那打开单声道音频,这样就是不用在插头那接两个声道了。另外,三节耳机插头LR接在一起了,这样手机输出作为音源的话,就不用打开无障碍-单声道音频。最后用热熔胶封一下就行,一个小东西做好后还是有成就感的。

网友A:
没啥意义,现在输入要么是来自电脑要么是来自CD,而这两种都有相应的软件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意义,现在输入要么是来自电脑要么是来自CD,而这两种都有相应的软件处理了 ...

没有电脑的朋友就要用这个

网友B:
音源是什么?除非是录音机这样的模拟设备才需要用到线录。

网友:
这个对音质没要求还行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都没有这个输入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源是什么?除非是录音机这样的模拟设备才需要用到线录。

音源可以是磁带机,line in都可以

网友C:
这个东西,对于家里有老的磁带想保存内容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对于家里有老的磁带想保存内容的,还是不错的。

看来你是明白人

网友D:
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捣鼓捣鼓感觉蛮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意义的

肯定呀,不然做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捣鼓捣鼓感觉蛮有成就感。

我都是网上找的方法,也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有用就是好

网友(2024-09-29):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明白人

信号输出那里为什么三根线,单声道输出直接到MIC输入,MIC的输入两根线和地是分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