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点焊机,能用。

楼主(2024-06-06):
18650电池点焊机制作
  手头有个小米20000mah的充电宝,能向外充电,但很难给它充电,一直闲着没用。以前试着拆开,但拆不开,怕损坏外壳后难看。看见网上有充电宝盒子卖,还带快充、闪充功能。于是孚,大胆破坏性强拆,换外壳。
  拆了,拆到最后,集合物锂电池的极片与主板连接是点焊上去的,轻轻的一扯,两片电池的正极性极片都拆断了,留在电池这边的还短,去掉表面氧化层试着用电烙铁上锡加长,无论如何也上不了锡,本来它的正极极片就很薄很薄,这样折腾多次后,它直接就断得没了。当时就想,在它还有点残留的时候,有个点焊机,点一小段镍片上去这电池不就得救了。
  心有不甘,充电宝外壳都在路上了。沿极片位置往里面剥,想尽量露点极片的引线出来。操作难度大呢,外层是铝的,相对那电极极片是很厚的了,电极极片在中间,还有绝缘层裹住电极极片。手抖心跳的,最终露出来一小点极片,勉强能用点焊机点上一小段镍片上去。
  于是孚,又在网上找点焊机。一直有不太强烈想要点焊机的想法,觉得有了也没多大用。这次又把“春”心给拨动了。狠心花了62.81个大洋,买了块铅酸电池板的点焊机。

  如下图:

  到手后,我的电池不能用,时间太长了,内阻太大了,一个一百多毫欧,一个两百多毫欧,都不能用,“噗”的一声,感觉板子好象是正常的,就是没有力的样子,“噗”的一声过后留下一点点痕迹。问卖点焊板的老板:是什么问题和原因?他叫我把数码管显示调到80试试。试了效果一样。叫我用汽车起动宝试试。我说,起动宝也坏了多年了,扔了。问:你家有不有起动宝卖?没,只有试机用的。问:用聚合物锂电池串联至12V行不?不行!老板说:电池不能用,是可以退款退货的。老板说可以退,我反而不退,但也动过退货的念头,大家都不容易,都是为了淘生活嘛。
  没办法,心还是不甘。想想人家的起动宝内部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电池?大概也是瞬间放电能力强的18650电池吧。突然眼前一亮,我还有买来不久,准备换手电钻电池的动力电池10支,是不是可以用上焊锡的办法三串两并弄个电池组试试这点焊板呢?两支两支的充电,花两天时间终于充满充完(只有人在家的时候充电)。
刮表面,上焊锡,终于弄好了简易电池组,接上那个点焊板从数码管的1开始慢慢试,试到15左右的时候,点焊效果非常的nice,总感觉练手也差不多了,可以去接电池极片了,于是剪一小片镍片放在好不容易弄出来的正极极片上,轻轻一点。你猜,结果呢?气死我了,太猛了,整穿了个洞,那露出不多的极片又缺了一部分,气个半死。后来找到原因,练手的时候都是在平整的桌面上干的,而接极片的时候,它的下面垫不实,是空的,一点就穿。后来,稍垫实在后,勉强焊接上。就那两个极片,每个极片上只点了两下,此点焊机工作任务就完成了,临时工电池组也是解散的命运。现在那个换了壳的充电宝后盖都不敢盖上去,盖上不好打开,怕极片没焊实在,试用一些时间看看。

  如下图:
  后来我想,这次是我刚刚有电池闲着,下次再遇到咋办?网上有大师傅说,如果不是经常用,偶尔点两下,还是变压器的实在。我有这变压器,不如做成点焊机让它闲着,等待召唤。

  如下图,拆次级:
  穿电线,我用的是淘汰下来的废线,废线长度双线绕了四圈,实际只有3.75圈,看看还有一节多芯的废线,空间还有,又给它加了上去,也刚好3.75圈。测了下电压3.34V左右,大概一圈0.8V左右。

  如下图
  网上花27.1买的控制板也到了。

  如下图:
  按该控制板供电要求需要交流12伏,于是改造了一个变压器,拆除里面的整流桥。

  如下图:
  自制脚踏开关,找了个旧的微动开关。

  处理点焊笔接头,点焊笔用铅酸电池点焊机的。
  试机
  在钳子上试,试成了一个“戒指”。
  从钳子上撬下“戒指”,拆开时还撕出一个洞。
  重点!!!点焊效果较好的时间是10,电流是70。

次重点!要想点焊效果理想,不黑不穿孔,手撕不下来,在要焊的镍片下面垫热传导快的厚金属块。
  试用发现,那开关不行,内部接触不良。精力集中的时候按下去没反应,精力不集中随意按下去时,火花四溅,吓死人,不是每次都有响应,这次是它承担最后一次工作的机会。开始没怀疑它,总以为是这控制板便宜,性能不佳,还跑去看了看前人的评价,有好多人评价质量不行,我也以为是这控制板的问题。最后换成从微波炉拆下来的,如下图:
  它工作就认真了,说干就干,令行禁止,干脆利,是它还了控制板的清白。
看看点焊效果;

  这效果,个人觉得很满意,用手不能撕开,还要什么自行车!?
  最后,除了已有的配件外,这次我花了62.81(铅酸电池控制板)+27.1(变压器控制板)=89.91元,得了两个不同性能的点焊机。总体评价都不错,都是没多大用处的东西,只是收获了过程中的成就感和乐趣,也打破了以前理解的点焊机要粗铜线、纯铜接头等在我心中的神话。我的变压器点焊机的内阻87毫欧,如下图:

  两种版本的点焊机使用体会:
  铅酸电池版:使用时只能轻轻接触点焊物件表面,不能太用力。小巧轻便,好收纳。致命缺点,不能独立干活,后备支持(电池等)要求太多,对电池内阻要求比较高,不经常用的个人,家里哪里随时有新电池、新电瓶。
  变压器版:使用时用力压紧被焊物件,尽量紧实。体积大,占地方。优点,随时可用,无其它后备支持即可单独干活。
  两种点焊效果都非常满意,点焊镍片与镍片,效果最好的在是放在导热快的厚金属板上点焊,在木板上点焊,易烧穿被焊物和烧糊桌面。

网友:
简约但是不简单啊
尤其是还带数码管

网友A:
60多买个板子,还不如再加20块钱买个成品。

网友:
变压器的板子多少米?

网友:
线真的不细吗

网友:
楼主有钱有时间

网友:
入了坑就慢慢败家咯

网友:
折腾一圈收获两个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多买个板子,还不如再加20块钱买个成品。

买成品就没有捣鼓乐趣了...

----------------------

网友:
87mohm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算下来电流没多少?

网友:
变压器式的优点:可以持续供电,即便次级线细,但是可以用长时间弥补,相当于变成电阻焊。
电池式:其实没什么优点,主要适合移动式工作,可以在没有电源的地方进行焊接。缺点要比变压器式的多,尤其是如果电池性能太好,有炸管的风险。而且频繁使用对电池有损伤。

网友:
又多了一件工具,又占了一片地方。

网友:
收获两个点焊机

网友B:
这内阻能焊  也是奇怪了  电流算下来都上不了1000a吧  看别人的的内阻都10毫欧之内  好的0-3毫欧

网友:
我也是用微波炉变压器的,现在换下个车用12V60A铅酸电池准备买个控制板玩玩.

网友:
简单点焊机,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内阻能焊  也是奇怪了  电流算下来都上不了1000a吧  看别人的的内阻都10毫欧之内  好的0-3毫欧 ...

我的微波炉变压器用内阻仪试了,内阻大概2.2~3毫欧跳变

网友:
既满足了乐趣,又添了两件设备

网友:
选用的线直径不够吧,好细,发热会很明显!

网友:
这个已经不简单了,且不便宜,若不常用,还不如买mini成品,省时省力,但缺了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