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杂牌的易驱线

楼主(2024-06-06):
从X宝上买了个易驱线,今天刚拿到手,先拆为敬。

6.9元包邮,真是够便宜的

包装简陋得很,就一个塑料袋,连个标签都没有,典型三无产品

从袋子里拿出来了,线长只有25cm,勉强能够到机箱前置3.0口

主体,除了外壳上注塑的几个字以外,没有任何标记

USB口特写,拍照水平比较差,凑合看吧,勉强能看见后排的四个触片,USB 3.0接口无疑

开壳,纯卡扣设计,轻轻一撬就开了

电路板正面,JMS578的主控,主控旁边的8脚芯片里面存储着固件。最右边能看到+12V供电插座的引脚,没有任何控制电路,直通硬盘的+12V供电脚位,正经的3.5寸硬盘盒一般都不会这么简陋,这也是它们价格差异巨大的原因之一。

电路板背面,基本没什么东西

接上块老硬盘,上电瞧瞧。供电灯和访问灯都亮了

系统显示为“Best USB Device”,这名字起的,真是一言难尽

设备管理器里能正确读出硬盘型号ST3160815AS,看来用的是通用固件,不是屏蔽型号的特殊版本

ChipGenius无法识别主控型号,但是USB 3.00的协议版本还是正确识别出来了

顺便测个速吧。这里是老硬盘拖累了传输速度,换块新点的硬盘读写都能到130M左右,换SSD应该还能更快

汇报完毕,按惯例摆碗求家元

网友:
多年前买了个品牌的,差不多要20元

网友A:
太便宜了,敢用吗?

网友:
不是牛屎可以了

网友:
3.5寸盘要外接电源才行的哇

网友:
看上去中规中矩, 可以的了

网友:
只要没牛屎就值了

网友:
读读盘,装装系统还是可以,速度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便宜了,敢用吗?

临时用用问题不大,我在坑多多上也是10块以内买了一根三合一(笔记本IDE\台式机IDE\单SATA)的易驱线,然后拿汽车点烟器充电头上的12V变5V小板改了一个D头的供电线,再配一个D转SATA供电的转接头实现三盘通吃(实际上是两盘,笔记本的IDE我还真没怎么见过),当时从一个废品佬三轮车上的两台接近拆空的旧机箱里拆出来两块80G的IDE口的硬盘,扔了可惜,留着又没办法用,最终买了这个线,拿来当个冷备份用还不错。

网友:
U3的这价可以

网友:
我买的一样,用着还行

网友:
不是注塑外壳好评

网友:
578芯片还带外接供电
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B:
看着看着就把我的绿联也拆了。用了好多年了

这是什么方案,谁认识的点评点评呢,谢谢。

网友:
这个杂牌易驱线看来还算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看着就把我的绿联也拆了。用了好多年了

这是什么方案,谁认识的点评点评呢,谢谢。

我也有个,当初好像是45买来的。

网友:
好便宜内部也不差

网友C:
你没接外电源?

网友:
才几元钱,还是硬封芯片,带电源,可以接3.5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接外电源?

接台式机硬盘,肯定需要外接供电的
12v2a的供电头没啥好说的,就没放到照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