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石84v5安锂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6-06):
看看做工怎么样,买的二手的!转换效率85左右!

网友:
做工可以,合金外壳很赞,利于散热,输出电容耐压低了点

网友:
散热器挺厚实的,做工不错

网友:
两个大块的散热器,不错。

网友:
三石的锂电池组充电器好像挺出名的,我在咸鱼买了一个这牌子48V5A的。凡是广东江门附近的要注意,基本都是翻新的。卖家换了输入输出线,里面都是灰。风扇吱吱叫/输出线和外壳还不配套,有点后悔,买的就是二手,这种翻新还不如不翻。

网友:
效率不少太高

网友:
我都是用普通铅酸充电器改的锂电池充电器,把三段式功能去除,改成合适电压,转灯电流调小,改了4个牌子的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
老品牌  做工一直如此好

网友:
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4-11-07):
听说出口版的用料非常扎实

网友(2025-02-19):
看样子还不错,新日电动车就是配三石充电器

网友:
llc结构的电源,效率才85%,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