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已对广电光猫进行移机,但光猫LOS灯亮红灯并不停闪烁,如何解决?

楼主(2024-06-0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我想尝试一下,武汉广电光猫能否移机到  别人家使用,  别人家与我家在同一小区,是相邻的2栋楼

结果我试了一下,  发现 广电光猫  LOS 灯    亮红灯 并不停闪烁!

正常情况时,武汉有线光纤猫正常时: 4个指示灯亮绿灯
PWR 灯、REG 灯、OPT 灯、STA ,亮绿灯

我上网搜了一下, 光猫  LOS 灯   红灯闪烁, 有可能是  广电光猫内置的账号不符,

请问各位老师,同一小区,相邻的2栋楼, 广电光猫 移机,也不能自己移机吗?必须  请广电的工作人员上门,对 广电光猫进行设置(更改广电光猫内的账号)吗?

广电光猫内置的账号  与广电装电视的用户家住址, 是一对一绑定的吗?  第一次装广电光猫时,广电的工作人员也要对光猫进行设置吗?
如果用户家没有电脑,  广电的工作人员,如何才能进入  广电光猫  进行设置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光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光纤断了?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是 光纤断了,我也是对  广电光猫不懂,不知道  广电光猫 是否就算是变动一个分纤箱,就要重新设置一个用户号码

网友B:
不管哪个运营商的光猫内置账号与用户家住址都是一对一绑定的。一般调试人员都有调试设备,如果用户家有电脑,会使用用户家的电脑。没有的话,使用自带设备进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哪个运营商的光猫内置账号与用户家住址都是一对一绑定的。一般调试人员都有调试设备,如果用户家有电脑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自己感觉在同一个光纤 分纤箱内, 光猫可以任意插在同一个分光器的接口上(有点象以前 75Ω同轴电缆的分支器,可以任意插),  但如果 换成另外一个 光纤 分纤箱,就不行了。  不知这点,我的理解对吗?

可能广电工作人员上门安装广电光猫时,都已经是一一对应用户了,光猫上有光猫的编号,用户家有用户家的编号,不能随意拿别人家的光猫去另外一家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自己感觉在同一个光纤 分纤箱内, 光猫可以任意插在同一个分光器的接口上(有点象 ...

现在楼宇的光纤分纤箱都不上锁,你自己可以换一下自家的位置,证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楼宇的光纤分纤箱都不上锁,你自己可以换一下自家的位置,证实一下。 ...

感谢老师多次回复指点我!

我找机会试一下

网友C:
这样不行的,需要在同一个PON口,绑定的,机房到小区有多条光纤,你和隔壁栋不是一芯光纤自然不能用,同一个分光器随便插没问题。
我们这边好多是1分64,一芯光纤过来接一个一分八分光器,这个一分八下挂分光器到用户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的,需要在同一个PON口,绑定的,机房到小区有多条光纤,你和隔壁栋不是一芯光纤自然不能用,同一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复让我又知道了许多新的知识,谢谢老师了!

网友:
早期广电盒子里有卡,后期不用卡了,直接绑定端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的,需要在同一个PON口,绑定的,机房到小区有多条光纤,你和隔壁栋不是一芯光纤自然不能用,同一 ...

+1,是这个理...

------------------

网友:
需要机房实行指定设置。

网友:
连线一块移?

网友:
其实可以,但要有LOID,否则无法通过运营商机房设备认证,类似于IP和物理网卡地址绑定。

网友:
需要重新认证,这个只有运维人员有权限,个人无法操作

网友:
这个要重新认证一下吧

网友:
不行的,同个楼梯可能性很高

网友:
布线时就编有号的,,最后一个分光器对应一个位置编号,

所以在网上发的信息,网警要查你的位置,,基本都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端口绑定了的,需要重新注册绑定。

网友:
这种事情直接打电话报障,让运维小哥来搞定,他们不需要电脑,有调试用的手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