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 开卡报错 FLASH通路测试失败 闪存ID AD 7E 28 0B 00 C0

楼主(2024-06-06):
收的512GB的固态

8贴的海力士
工具识别到是料号是H25G9TC18CX488
闪存ID AD 7E 28 0B 00 C0
开卡报错5156 FAIL:FLASH通路测试失败
这个怎么解决

工具用的是这个

网盘链接

https://wwp.lanzouj.com/b0mao6sof
密码:4xb0

网友:
5156,FLASH 通路测试失败,检查PCB板是否存在焊接问题。

网友:
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12):
没有128G的颗粒?

网友A:
是凄惨红的盘么? 我是凄惨红128的, 颗粒也是N3DV7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凄惨红的盘么? 我是凄惨红128的, 颗粒也是N3DV7

我的识别出这个提示. 哪个大神懂是怎么回事不?

网友(2024-11-30):
我也遇到5156这个错误了... 开卡设置  右下方,把RDT勾取消掉,然后正常开卡模式开一次开,就可以了,这个是RDT没跑完,或者跑出错误停止了,再开RDT开卡模式就会这个错误。 正常开一遍,再短接才可以选择RDT开卡。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A:
我的识别出这个提示. 哪个大神懂是怎么回事不?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呢,怎么查询不到这个软件名称呢?Disk Detail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