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测试一下美能达的移轴皮腔,有点懵。

楼主(2024-06-06):
SONY A7R 美能达移轴皮腔,国产珠江135F4.5放大头。
一直说要测试一下移轴效果,不是缺这样,就是缺那样。
先是放大头后口是48的,没办法转接,后来买到了48转52的
转接圈,可以用了。
然后接上松下的G1发现,无穷远的时候,移轴量并不大,
以为是微单的法兰距太短,又买了一个MD转AI的接环,
买回来才发现,很早以前就买过一个了。。。。。
转接到尼康D80,一试,还不如微单,移轴量更小。。。。。。
今天太阳很大,应该是测试的好天气,没想到,才拍了几张,
太阳不见了。。。。。。后面只能拍花花草草了。
唯一的惊喜就是,这国产的珠江放大头,买的时候,其实没抱太大的希望,
主要就是测试而已,没想到,光圈收到F8,效果非常不错,
看样子,长焦的放大头无弱旅还真不是开玩笑。
进口的太贵了,实在是玩不起,不考虑了。

片子主要是测试拍摄,没太多讲究。刚刚开始用,
非常不习惯,而且三脚架是原来骑单车的时候买的
轻便型,拍摄难度太大了,到处都在晃,手忙脚乱的
经常忘记调整钮的位置。。。。。。

楼主:
补一张图,原图超过8M了,没能上传成功。
原始常见不移轴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了。

网友A:
化龙桥那高楼,据说是重庆第一高楼,不知确实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龙桥那高楼,据说是重庆第一高楼,不知确实否

到目前为止肯定是重庆第一高楼,高度应该近470米吧,现在已经封顶,
外立面玻璃已经安装了快2年了,越往上,施工速度越慢,
不过没有停工,天天都能看见

网友B:
谢谢分享,又添玩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又添玩具哈

我买来后,也是第一次拍,感觉这东西只适合微距拍摄。
我用的135MM的镜头,如果选择无穷远,不管上微单还是单反,皮腔的延长度,
不足以让前端任意移轴,就是皮腔的延长量不够。
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拍微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可能对焦距离在2米的时候,皮腔的延长度,
就应该够了,具体我没测试。
如果是上更长焦距的镜头,对无穷远来说,那就成了超长焦了,感觉没啥意义,
而且镜头价格不知要翻多少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来后,也是第一次拍,感觉这东西只适合微距拍摄。
我用的135MM的镜头,如果选择无穷远,不管上微单还 ...
移轴一般拍静态,玩得也不太多
上个标头或者28mm试试,上135mm如果不是全副还要折算转化率
md口的手动镜头现在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轴一般拍静态,玩得也不太多
上个标头或者28mm试试,上135mm如果不是全副还要折算转化率
md口的手动镜头 ...

兄弟,这个是美能达的翻拍皮腔呀,可能我没说清楚。。。。。。
在皮腔上,最短的焦距就是135MM,才能无限远。
我没美能达的机身,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是比135MM更短的焦距,那只能拍微距了,
不可能无限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是美能达的翻拍皮腔呀,可能我没说清楚。。。。。。
在皮腔上,最短的焦距就是135MM,才能无限 ...

哦哦哦
再慢慢调整试试看,按理说皮腔的灵活度是远胜于移轴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很漂亮,一直没有搞清楚移轴的原理是怎么回事

移轴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大概意思就是,让镜头的光轴与成像元件的像平面,出现一定的夹角。
严格来说,这是大画幅的一种实用技术,对66及以下的画幅其实用处不大。
具体的原理,就是沙姆定律了。
具体的我没经验,我也只是看书上的描述。
大画幅是这样操作的,片盒可以改变像平面,镜头也可以改变像平面,具体的效果就是,
哪怕你使用F64的公称光圈值,拍出来的效果比你用35画幅的F1.0的光圈效果更强(如果你是指虚化效果的话),它可以任意的控制虚化效果,以达到你的创造目的。
不知我描述是不是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
再慢慢调整试试看,按理说皮腔的灵活度是远胜于移轴镜头

我一直都认为,小画幅移轴效果就那样吧。
皮腔肯定比镜头自身移轴的效果更强,只是我说的这种问题,
确实不好解决。
另外,说实在的,不怕你笑话,我真想不出应该去拍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认为,小画幅移轴效果就那样吧。
皮腔肯定比镜头自身移轴的效果更强,只是我说的这种问题,
确实 ...

这个东西没啥笑话的你太谦虚啦,大家都是diy玩玩
觉得移轴大多数摄友基本都是到手拍几张建筑物,小景,新鲜感过啦就放手
不过也有人专门拿这个拍建筑系列、拍风景
你这个皮腔应该做微距也很好,理论上说移轴可以改变景深,微距头都是浅景深设计,上移轴后可以让原来景深外的东西合焦成像,原来是用胶片相机时把一个柯尼卡镜头改装尝试移轴,浅尝即止,皮腔移轴这个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啥笑话的你太谦虚啦,大家都是diy玩玩
觉得移轴大多数摄友基本都是到手拍几张建筑物, ...

我主要是拍灯光微距呀,所以感觉用这个太笨重了,
调整的难度也不小,反应速度就很慢了。
我很少拍静物,可能这种微距皮腔,拍静物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拍灯光微距呀,所以感觉用这个太笨重了,
调整的难度也不小,反应速度就很慢了。
我很少拍静物, ...

是啊,皮腔拍昆虫的确需要功力,成片率一般偏低
不过皮腔作为显微摄影拍静物的细节确不错,慢慢构图慢慢布光慢慢对焦,挺好

网友:
再通透一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