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电信光纤也有3根线 的,电信光纤一般不是2根线吗?多出的1根何用

楼主(2024-06-0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看到  电信光纤也有3根线 的, (其中1根为钢丝,另2根线都是光纤线吗?电信光纤不是只需1根线吗?多出的1根线有什么用?)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难道说 这种3根线的电信光纤, 就可以  直接当  4根线的 广电光纤(分成   电视和宽带  2路光纤线)

一般广电光纤为4根线(其中2根为铁丝,方便穿线,另2根一根为电视,一根为宽带)

电信光纤2根线  (其中1根为铁丝,方便穿线,另1根为光纤)

网友:
1用1备,1根就能解决问题的,广电那不想评价

网友:
2 根 铁 丝

网友:
你都拿到手了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叫做蝶形光纤,你看上去两芯的里边是两根钢丝,中间位置才是光纤,有一芯和两芯。你看上去三芯的就是旁边加一根粗点的钢丝,抗拉性能强,广电四芯就是两条并起来

网友:
防止拉断大吧

网友A:
两根钢丝一粗一细,中间夹着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钢丝一粗一细,中间夹着光纤。

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
光纤只是有一根,脆,易断,分室内,室外,,室内2,,室外3

网友:
一根就够了,另外的两根是铁丝

网友:
光纤芯很细的,那是两支钢丝,抗拉拽弄断光芯的

网友:
两根钢丝的一般是户外用的

网友:
广电的一根光纤一电视光纤还有一根拉力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