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点原子T80P电源输入问题

楼主(2024-06-06):
在618活动入手了一支便携式电烙铁正点原子T80P,收到后插上我的荣耀充电头66W(1个是购买手机时配的原装充电头,另1个TB购买的充电头)一个显示电压9V另一个显示12V,不懂请教!
大姥们推荐一款适合这个用的电源,在此感谢了!

网友:
串个U表测试一下

网友A:
烙铁用的是PD协议,这两个充电器不支持PD 20v协议,他们的11v和20v都是手机品牌的私有协议。

网友:
坛友做的焊笔,使用通用白光T12芯,用苹果改个电源,无电源焦虑。。。

网友B:
好烙铁啊,不知其价如何

楼主:
U表没有,推荐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用的是PD协议,这两个充电器不支持PD 20v协议,他们的11v和20v都是手机品牌的私有协议。 ...

那就还要购买一个支持PD协议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烙铁啊,不知其价如何

145购买的标配

网友:
用的是C245芯?

网友C:
专用烙铁芯吧,不一定能用245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烙铁芯吧,不一定能用245芯

用的是C245芯

网友(2024-07-15):
买了两个国产245大马蹄头和铲子头用着挺爽,强烈建议需要焊大焊点或大面积敷铜焊点的也配齐。话说数码之家看帖不回就掉血,这设置让人挺无语

网友:
145好价啊,我也想入

网友(2024-08-23):
我买了一套正点原子的这玩意,感觉蛮好用的。

网友(2024-10-06):
我有普通烙铁也够用了 不过没有的买这种带出去挺方便

网友(2025-06-09):
T80/T80P最好用带PD2.0、3.0快充协议的充电头,最好有20伏5安的电流,爽歪歪,谁用谁知道。

网友:
可以买个带诱骗的数据线 或者价格诱骗模块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