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USB输入5V智能语音灯HKS-D2-V4.0

楼主(2024-06-06):
红包买的USB输入5V语音识别LED小夜灯。拆开看了看,做工看着还可以。主板用的玻纤板,电路板号:HKS-D2-V4.0。一个8脚主控芯片,正白、暖白各8颗2835贴片,正负极采用插接方式连接灯板。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要使用普通话控制,发音要清晰。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红包买的USB输入5V语音识别LED小夜灯。

附:语音识别小夜灯指令:
1、开灯--回来了;
2、关灯--睡觉了--出去了;
3、改变颜色--改颜色--变颜色--换颜色;
4、亮一点--暗一点。

网友:
买过一个,灵敏度堪忧。

网友A:
感觉会比一般的灯耗电哈哈

网友B:
这个我也有,稍离远一点,开关个灯要声音大大的才行

网友:
会不会喊得很累

网友:
抖音拍这个段子的不少

网友C:
估计识别率能把人气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稍离远一点,开关个灯要声音大大的才行

试了一下,2米以内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会比一般的灯耗电哈哈

现在智能语音控开始推广,有些风扇之类小家电也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识别率能把人气死

要使用普通话控制,2个字的指令还好一些,3个字及以上的一定要吐字清晰。

网友:
离线语音

就是不太灵敏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可以当手机拍照的补光灯用

网友:
人气旺也不都是好处

网友:
要普通话很标准,不然急死

网友:
亮度怎么样  外观挺漂亮

网友:
这USB环形灯,做拍照光源不错。

网友:
做工 还可以

网友:
现在是直接用硬线供电了?记得以前是硬套管里面穿软线的

网友:
以前这种不敢想象的高科技现在成本也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