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两片颗粒的远古东芝U盘

楼主(2024-06-06):
最近逛黄鱼市场,看到个远古时代的东芝U盘:

页面介绍就是银灿903主控,颗粒是9cdj,速度性能不用多说,大佬都懂的。

但是,当插到usb3.0接口时,指示灯闪两下就灭了,猜测是不是掉固件,于是插到2.0上准备重新量产,结果系统居然认出盘符,还能读出里面的文件,看了下都是16、17年的常用系统工具和一个Win7.gho,猜测这应该是17年的一个pe启动盘。里面所有文件都能正常读取,差不多7年了,冷数据还可以。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用通用工具重新量产,结果插在3.0上还是认不出,感觉是硬件的问题。本人在网上也看过好多相关帖子,粗略量了一下电感电容和部分电压,感觉和平常G2版没有区别,于是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主控焊点,拍的不是很清晰,很多都看得到铜露出来了,感觉锡上的不好,自己加焊了一遍,三脚猫功夫,高手勿喷……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再次插到3.0上面时候,能认了,还跑圈了两次,第一次速度波动比较大,第二次就平稳多了,说明就是主控焊点的问题。
最后,装个壳子,完工。

网友A:
捡到宝了,说不定别人就是插USB3.0发现有问题不要了...

---------------------

网友B:
这种不能算远古吧,远古的主控应该是TSOP封装的,闪存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到宝了,说不定别人就是插USB3.0发现有问题不要了...



只是觉得闪存是15年出厂的,写入数据17年,又冷藏了7年,到现在还能读出,说明闪存的稳定性比主控还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觉得闪存是15年出厂的,写入数据17年,又冷藏了7年,到现在还能读出,说明闪存的稳定性比主控还要好{ ...

你咋知道人家冷藏了7年,没写文件不代表没读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能算远古吧,远古的主控应该是TSOP封装的,闪存也是

确实不太长,第一个U盘是03年买的64m爱国者,第一次用高级3.0接口U盘是16年,后来拆开才知道就是903配8g的镁光mlc

网友C:
不孬,东芝的明星颗粒

网友D:
66元2个那家?

网友:
银灿确实不错

网友:
原装外壳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元2个那家?

我问的66一个不包邮不包好坏。也不算捡便宜了…修好差不多也就这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元2个那家?

刚又去看了一下。现在55…我问的时候标价88…

网友:
这个是多大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孬,东芝的明星颗粒

大佬,19年底拆过一个报错的东芝固态,发现是8cdj,用个江波龙46en板子做固态就是不成功,也不知道哪里出错,最后就做了个双贴903,当时就跑圈测试,读写比这个还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19年底拆过一个报错的东芝固态,发现是8cdj,用个江波龙46en板子做固态就是不成功,也不知道哪里出 ...

哪家,给个提示我去看看

网友E:
9cdj 64G*2 128G的U盘
不错 这是群联2251-01的马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9cdj 64G*2 128G的U盘
不错 这是群联2251-01的马甲吧

一眼IS903,2014-2016年常见,当时32G卖150,售后率奇高,真的很高起码50%没到3年必坏,然后东芝就老老实实用群联主控了,群联2251-01没有dfn封装的都是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