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福库ih压力电饭煲

楼主(2024-06-06):
投入大量时间,历时半个月了,从小白逐渐进展的准达人。

第一次炸管,烧了igbt、桥堆、保险,以为是线圈没接好(之前不小心虚搭着没拧紧),换了3件套,igbt是国产小芯片,坚持了一周(每天都做一次饭),炸掉了,保险和igbt,国产桥堆没事。
以为是国产小芯片质量不好,又进了进口拆机大芯片,3天后又烧了。这次也是只烧了igbt和保险,桥堆没事。
这回慎重了,研究来研究去,测量来测量去,对那两处黑观察来观察去,顺着线路跑来跑去,初步认定:风扇的控制三极管热击穿,近20v的电压都作用在那个基极1k电阻上,电路板最黑的是以那个电阻为中心,电阻的丝印用手一蹭就蹭掉了。电阻拆下来测量,加电测量性能稳定。那个三极管ksp2907a拆下来数字万用表测量没啥问题,给eb加上3v电压(数控可调电源)就呈击穿状态。由于三极管热击穿,导致供电系统不稳定,供电芯片周围也发黑了,主变压器也是发热的,不稳定的供电导致igbt驱动芯片mc33153p的保护电路部分损坏,进而igbt过饱和炸管。
拆掉那个三极管,供电系统各处的波形就规整了很多。虽有示波器,不会用,瞎瞅瞅。
驱动芯片mc33153p到底坏没有不清楚,淘宝了一个新的,vcc与vee间有60k阻值,那个原装的是无穷大。就当原来是坏的,新的是好的,换了。
另外次级电解电容普遍容量都是标称的60~70%,去拆机板上弄了一些电容,大概是标称值的80~90%,都换了。我觉得70%不算大问题,但还是换了安心。
现在就等三极管ksp2907a到货了。。。。。。
续。。。。。。。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控制风扇的话,击穿只会导致风扇一直转,不会影响供电吧?

网友:
画个电路,或者找个现成的电路分析一下,都烧黑了,得看看有无其它过热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控制风扇的话,击穿只会导致风扇一直转,不会影响供电吧?

是be击穿,基级与发射极击穿。也可以说成漏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控制风扇的话,击穿只会导致风扇一直转,不会影响供电吧?

风扇是前后两个三极管控制,不知为何要设计两个,估计不会是为了保险。

网友:
现在的电路板都贴片元件,而且还是正反面的,也不知道对维修有利还是有弊,但是还是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从小白到达人

问题是现在淘宝零件质量不行

网友B:
炸igbt  应该检查驱动电路    驱动电压太低就会关闭不正常导致炸    另外有的时候桥堆会有其中一只二极管击穿导致炸保险和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igbt  应该检查驱动电路    驱动电压太低就会关闭不正常导致炸    另外有的时候桥堆会有其中一只二极管击 ...

你是说负电压关断不足么?
桥堆坏一个,能在线检测出来么?我有数字万用表和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负电压关断不足么?
桥堆坏一个,能在线检测出来么?我有数字万用表和示波器 ...

桥堆用二极管档就行了啊  倒是igbt除非击穿 不然不好测

网友:
数字表从来不测半导体的路过,,

楼主:
目前电饭煲运转正常,没再炸。除了保险igbt桥堆三件套,还更换了驱动芯片mc33153p,三极管ksp2907a。
中间走的弯路:电容容量变小了(70%左右),从其他板子上拆下容量指标高的(80~90%),换上能启动,但隔一天就不能启动了,要通电10分钟后才能启动,启动后全正常,换了电源芯片也不行,又都换回来,结果就正常了,这个延迟启动问题也许是滤波电容的内阻参数不对?原配电容都是棕色的,我换的是黑色的和蓝色的。
两处发黑,考虑是三极管ksp2907a的基极电阻太小,将他从102增加到183,的确是不发热了,也能正常运行,后来因为系统不能立即启动,需要等待10分钟,所以又换回102并把三极管ksp2907a换了一个替换型号2n5401a。换了2n5401a后,这个102电阻也不发热了(上面抹得松香没化),两处发黑的原因可以确定为三极管ksp2907a基极漏电太大。延迟启动的原因也不是这个电阻,因为不论是102还是183都有延迟启动现象。

更换的驱动芯片mc33153p是图中黄圈处。
发热的电阻是图中红圈处

楼主(2024-07-17):
不久igbt又烧了,而且那个延迟启动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用示波器检测了一下单片机的供电,纹波超过1000mv,那几个旧电容全部拆下来换成新的,纹波降到100毫伏以内。现在运行了大半个月了, Igbt用的是国产的便宜货,没烧,而且延迟启动的问题也消失了。
现在我也说不清,到底哪块儿出的毛病。估计根本原因是那个三极管漏电,局部温度过高,烤的那几个电解电容都逐渐失容了。

楼主(2024-08-28):
已经2个月了,天天用着没坏,估计根源就是那个三极管ksp2907a的问题。
国产便宜igbt用起来完全没问题。
感觉自己也算是电磁炉大拿了。

楼主(2024-10-08):
电饭锅又坏了,插电没反应。供电没问题,研究了很久,换了一些电容,供电纹波啥的看起来也没问题。突然有一天看到上次换的的那个三极管鼓包了,后端没有电压输出,换了一个就又恢复正常了。
原配是ksp2907,我用的是替代品2n5401,参数差不多,估计还是差别,那个ksp2907说是外延晶体管,也许有特别的技术吧,过两天买同型号,等再坏就换原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