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永速风扇改装功能的探讨-关于自然风功能

楼主(2024-06-06):
这样的自然风符合你们的想象吗。
支持设定最大最小值,默认10-80
每次变化不超过30。

网友:
天哪,
这种遥控设置特别高级

网友A:
厉害,这个改法可以。改造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B:
esphome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个改法可以。改造花了多少大洋?

就是加一个esp8266,开发板也才10多元。
具体看我目前唯二的另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home是什么东东?

一个方便制作接入homeassistant的使用乐鑫esp系列模组设备的平台?同时支持mqtt。
但现在也支持rp2040,bk72xx,rtl87xx这些模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方便制作接入homeassistant的使用乐鑫esp系列模组设备的平台?同时支持mqtt。
但现在也支持rp2040,b ...

手机APP的开发难吗?不懂编程能不能做出界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APP的开发难吗?不懂编程能不能做出界面来?

esp主要是对接ha的。。。有那种可以做出界面的对接mqtt的APP,但我个人无研究。

网友C:
这个风扇的主要不足之一就是差了自然风功能,DIY补足这个短板就能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风扇的主要不足之一就是差了自然风功能,DIY补足这个短板就能更上一层楼 ...

我也不知道合格的自然风模式是怎样的。。。只能随机数来凑,然后整一个范围设置

网友:
不会玩ha,什么MQTT设置更是一窍不通。如之奈何

网友:
有了esp8266开发板  永速风扇必火

网友:
又开发出了新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合格的自然风模式是怎样的。。。只能随机数来凑,然后整一个范围设置 ...

二十多年前的钻石遥控风扇就有这个功能,体验不是很好,不知道直流无刷能做到啥感觉。

直接随机换挡位这太简陋了。
睡眠风慢慢加减速,微风拂面。
自然风就是疾风一阵一阵,这个就是要迅速陡然变化。这个靠档位切换模拟与加减速算法有些冲突。最好用无人机那种暴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