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微型桌面小台锯,切个PCB啥的相当方便

楼主(2024-06-06):
前段时间打了5片电量显示板,选的1mm厚,用剪刀不太好剪,正好有个775电机和JT0夹头,于是就计划做个小台锯。

结果做了一半,发现电机轴歪了,可能这旧电机摔过,不但轴歪了转起来也有一点异响,上油都不行了。
谁知道有什么办法调过来不?这电机做工还可以,可惜了

又下单了个795双轴承电机,静音劲大质量不错。
防水盒固定电机。

以前买固态硬盘带的固定板子,铝合金的正好当面板。掏了4个不锈钢直角角码,方便固定还能升降平台。升降高度0-12mm

砂轮片是直径5厘米的。

完美切割PCB

网友A:
N95口罩,护目镜,室外通风的地方切割玻纤板,玻璃纤维粉尘的危害需要了解一下

BTW,打0.8mm的板子,剪刀直接剪就行了

网友B:
我觉得这玩意精度有限,切口应该会挺大...

---------------------

网友:
我直接用3元钱的小电磨切.

网友:
你这个稍微有点不同心就会甩的厉害啊  夹头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玩意精度有限,切口应该会挺大...



精度非常好,JT0夹头和连接杆同心度高,砂轮厚0.7,切口在1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N95口罩,护目镜,室外通风的地方切割玻纤板,玻璃纤维粉尘的危害需要了解一下

BTW,打0.8mm的板子,剪刀 ...

切个这么小的PCB应该没那么夸张吧,我这20年老烟民,这点灰灰不叫事。

网友:
搭配个吸尘就好玩了

网友:
BTW,打0.8mm的板子,剪刀直接剪就行了

网友:
构思不错,使用安全性第一位。

网友:
不推荐电机直驱,加一级皮带减速好点,遇到锯片卡住时,可以靠皮带打滑保护。另外,用电钻夹头固定锯片的方式也是败笔。

网友:
做的不错,进行小切割挺好。

网友C:
还是用刀片划几下掰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刀片划几下掰开吧

正解。刀片或者大剪刀。1.0厚度很容易剪开的。

网友:
美工刀直接割不开吗

网友:
想法好  值得借鉴  最近总想折腾一个类似的玩意  小电摩转起来手疼 握不住啊

网友:
也可以用刀划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个这么小的PCB应该没那么夸张吧,我这20年老烟民,这点灰灰不叫事。

美工刀一划就行了。美工刀一划就行了。美工刀一划就行了。

网友:
创意不错,加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