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增强驱动IGBT感应加热(开源)

楼主(2024-06-06):
我做了几个开源版本的感应加热,也看了很多群友总结的问题,所以我 瞎想设计了这个增强驱动IGBT感应加热。这里我用的是IGBT,高电压,大电流,比mos便宜很多性能还好

为了更好的驱动IGBT,所以用了专用的驱动芯片,TLP250。具体芯片文档就去网上看吧。

好了,开源电路,想尝试的自己DIY吧。这个电路是我瞎想的,出现任何问题我不负责

板子分为驱动功率板+谐振板
驱动功率板

设想失误,只好拼板.

剪裁紫铜片做铜管固定

打孔

上电测试

频率有点高,需要调谐振降低下

打板文件见下方,个人劳动成果,收费。介意的自己去按照上面原理图画就好了。
注意:这里不包含电容谐振板,这个简单根据自己手里电容画就好了

网友A:
来来来,闲得蛋疼这有个好玩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网友:
我还有之前修单板焊机剩下的IGBT驱动芯片  还是那种贴片的8脚   其实也可以用逆变焊机拆的那个小板来驱动   还是个变压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闲得蛋疼这有个好玩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两个月了,你还没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月了,你还没搞定

那必需的,就指望你了...

--------------------------

网友:
看网上有人用节能灯板子做感应加热,貌似还挺简单的,就是功率小点,能加热个小铁棒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需的,就指望你了...



卧槽,这还硬碰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这还硬碰瓷啊

不不不,这叫能者多劳,毕竟有成就感啊...

---------------------

网友:
牛!感应加热专业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月了,你还没搞定

200块帮他搞定

网友:
两个月了,学lceda都学会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直接用电磁炉改一个?

网友:
LZ是想做个啥子,点焊机?

网友:
看这个好像是个电磁炉
不知道用电磁炉改会不会简单很多

网友:
大功率感应加热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想看樓主實戰演示,瞬間變紅加熱物,掌聲四起。

网友:
我那个还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