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个金刚眼POE交换机4个口不亮能修吗?不知道是不是挨雷劈的

楼主(2024-06-07):
按理说不插摄像头是不亮的,但是左边有2个在亮,就是左边的4个不通电,不知道是不是挨雷劈的,原来是一直在用的,就突然摄像头不亮了发现左边4个口不通电了,这是哪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A:
拿万用表测各芯片通断,这个范围很大啊

网友:
这种杂牌百兆POE 换新比修更便宜。。。。

网友:
感觉像是被雷击了

网友:
左边那8个芯片和右上大芯片右上角那2个是不是供电的呀,每个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测各芯片通断,这个范围很大啊

我能说我不怎么会吗

网友:
把芯片型号拍清楚了,猜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是被雷击了

网友B:
表都不会还是算了,左边的8个八脚应该和供电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都不会还是算了,左边的8个八脚应该和供电有关吧

表会用啊,我意思是说脚的定义不会量,量哪个脚

网友:
直接换新吧

网友:
供电、网变都有可能

网友:
网口上亮的灯是POE灯?这种杂牌机子估计是没有协议的,插网线就亮灯吧?控制led估计是几个三极管之类的,自己跑一下线路看哪个三极管短路直通了,估计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