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TL494 BUCK降压可调电源已经搭起来了进行轻载测试结果符合预期

楼主(2024-06-07):
虽然现在成品模块大把!性能很好的也有, 但是买成品就没了折腾的乐趣了
虽然494这个芯片老掉牙 但是它资料多成功率高 也还能用 所以就选他了

功率板正面

250 铁硅铝磁环 三线并绕16圈 电感量 在47uf 左右

功率板反面

一颗mos 一颗双二极管 到时候直接贴机箱外壳 用机箱外壳散热

这个是驱动板 用上了隔离电源 用来给参考电源 和后面的数控表头供电

整体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手上没有加长排针了 目前测试 反过来链接的

以下测试 由于没有合适的负载  diy的电子负载用的2颗75n75 上次上了30W 几分钟就烧管了 这次 最大就上了20W
纹波测试用的便携示波器  可能不太准 起个参考

输出5.8V 空载 纹波13mv

带负载 2A   纹波25mv 万用表测得电压升高1mv
板端效率
输入功率 19.1x0.75=14.325
输出功率 5.802x2=11.604
效率 11.604/14.325x100%=81%
压差比较大 效率很低

通过调整电位器 将输出电压调整到了9.99到10的临界点 这里算输出10v
纹波 11mv

带载2A 纹波41mv  输出电压万用表看不出变换 超过6V 万用表只能显示小数点后面2位了

板端效率
输入功率 19.1x1.21=23.111
输出功率 10x2=20
效率 20/23.111x100%=86%

效率有所提升  还测试了以下输出12V 同样带载2A 纹波基本没太大变化 效率达到89% 压差越低 效率越高

好了 电源板基本就这样了 改天买加长排针 把它组装起来 然后把维修电源的壳子利用起来
数控表头 再看啥时候有时间 在搞起来 12位da芯片 用起来
《《《《《《《《《《《《《《《完!》》》》》》》》》》》》》》》

网友:
上次用494改了一个12V升24V的模块,是并联输出,效率也就85%多点。想着下次改成推挽输出,分别用于升压和整流莫氏管控制,是不是就算同步整流了,看看能不能提高效率。

网友:
这手艺堪称完美,折腾就是乐趣,同感同感

网友:
能够符合设计需求就好,看样子也不容易。

网友A:
开500KHz试试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500KHz试试效率啊

铁硅铝 不合适这么高的频率 磁损会非常巨大

网友(2024-11-24):
TL494做DC类还有很大潜力,我接触很多方案觉得这个IC是最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