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数据线可以统一接口,为何手机电池不能统一接口呢?

楼主(2024-06-07):
电池的形状可以不同,电池的接口统一一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么,
为什么没有人把电池的接口也统一一下呢

网友:
接下来是不是主板统一一下,芯片统一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会统一,这个是后期的利润增长点。

网友:
电池形状都不同了,接口统一不统一有意义吗?

网友:
统一的目的是互相兼容,为了能通用,为了互换。手机电池都是定制的,外形尺寸都不一样,接口通用液没用。总不能把外形尺寸也统一了吧。

网友:
涉及到专利问题,有光是个接口就有好几个专利,在电池与手机分离的年代,就算一块电池接口没有专利,往往它的外观包装都有专利。类似的情况在医药领域更甚,往往同一化学分子式的药品会有多达几百个厂家在生产,都有外观包装专利,而真正能进入医保能报的却只是极个别。

网友:
是不是人也统一一下思想、样貌

网友:
喊弯道快十年的,连充电接口都没想到国彪,你想啥呢

网友:
这个涉及商业利益,甚至厂家都恨不得连充电线标准都是定制

网友:
充电器是个人都能换,内置电池但凡没点技术谁能自己换?都没法换统一接口有什么意义?其次电池大小差异极大,你这接口怎么个统一法?

网友:
你说的是从棒子国回来的媛,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网友:
电池接口好像是一样的吧,我上次一个黑鲨电池装在魅族手机上试机

网友:
都统一了,设计师该失业了

网友:
形状不一,没法统一

网友:
需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网友:
你是修手机的吧!统一了能少买维修电源直连主板的接口了!对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以前那种可以拆卸后盖更换手机电池更好些。

网友:
电池只有正负极,还是挺统一的。。
我觉得要不把屏的尺寸,规格,接口统一一下吧。。只要是尺寸一样的就可以互换了。

网友:
要把所有厂商统一了  一起皆有可能统一

网友:
不可能都统一了,那厂家没有动力开发了,竞争力也没了,钱也没了,,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