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媳妇开车根本不需要备胎

楼主(2024-06-07):
轮胎不知道啥时候没气了,早上起来开出去1公里胎压报警0.5bar,还好车上有车上有全尺寸备胎和充气泵。
一阵电话指导后,最后还是醒着头皮开回去了
所以说媳妇开车,什么备胎,充气泵就是摆设,更别提现在的辣条应急补胎,是不是绝大部分女同志都不会换备胎呢

网友A:
很正常,女人就是这样,我车上电动千斤顶,电动扳手都备着,教了几回了,最后还是不会用,还怪你买的不够智能

网友B:
换胎情有可原。充气都不会就有点要考虑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胎情有可原。充气都不会就有点要考虑考虑了

说起补气简单,但是对于女同志仍然有几大难题
1、打开机盖
2、街上电瓶夹正负极
3、取下外置胎压传感器
4、接上充气嘴
就第一条好多女同志都不会信不信

网友C:
娘们开车,你就不要指望,只有那万分之一的女性能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女人就是这样,我车上电动千斤顶,电动扳手都备着,教了几回了,最后还是不会用,还怪你买的不够智 ...

你合她讲理,她能讲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起补气简单,但是对于女同志仍然有几大难题
1、打开机盖
2、街上电瓶夹正负极

内置胎压,小米充电宝,就点简单多了:
接上充气嘴,打开开关

网友:
光轮毂也能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起补气简单,但是对于女同志仍然有几大难题
1、打开机盖
2、街上电瓶夹正负极

为什么要打开机盖?为什么要去接电池的正负极?车里的点烟口不能直接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胎压,小米充电宝,就点简单多了:
接上充气嘴,打开开关

考虑充气泵一年好用不到2回,用电池的放车上还得惦记着充电,不如搭电的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打开机盖?为什么要去接电池的正负极?车里的点烟口不能直接取电? ...

打气泵配套的是点烟器,不过泵功率太大点烟器偶尔要热保护,故加了个电瓶夹转接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气泵配套的是点烟器,不过泵功率太大点烟器偶尔要热保护,故加了个电瓶夹转接头 ...

我的360双缸打气泵一直都是插在点烟口取电,从来没遇到过热保护。打气泵厂家在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到汽车点烟口取电功率的,正常都不会超过点烟口功率。除非你的点烟口有问题,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360双缸打气泵一直都是插在点烟口取电,从来没遇到过热保护。打气泵厂家在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到汽车点 ...

老车点烟器功率不够,以前的小打气泵可以,现在这个大的打一会就熄火,发动机运行时一样,估计是热敏开关太灵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补气简单,但是对于女同志仍然有几大难题
1、打开机盖
2、街上电瓶夹正负极

买点烟器的或者直接买个小米的充气宝。1,2条就不需要了。结果到第三条卡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女人就是这样,我车上电动千斤顶,电动扳手都备着,教了几回了,最后还是不会用,还怪你买的不够智 ...

其实是懒...

-----------------------

网友:
这道题的解决方法就是靠边停车,等我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娘们开车,你就不要指望,只有那万分之一的女性能自己换了。

有道理,以前还有很多只知道开不知道加油的呢...

网友:
女同志就是如此,还有晃着拔插头,揪着线拔插头

网友:
合女人讲理,你是有多想不开啊?

网友:
只要车能走得动,其他的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