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吊扇的电机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4-06-07):
看拆机图里面就一个线圈,线圈两头直接接交流电220V,也没看到启动电容啥的,正常的电机里面应该有好几个绕组,它好像只有一个,那它是怎么转起来的呢?还能持续保持转动?

网友A:
不排除安培定律、勾股定理、洛必达定理、夹逼定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安培定律、勾股定理、洛必达定理、夹逼定理……吧

夹逼定理。。。这名字咋感觉怪怪的,一搜还真有这么个定理

网友B:
这是个永磁同步电机。转的方向始终一致,是通电时依靠上面的吊环内的弹簧给风扇一个反作用力,如果你拿住的是风扇的杆,那么每次风扇通电转的方向是随机的,所以这个风扇必须是在上面的吊环吊起看用

网友:
永磁同步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安培定律、勾股定理、洛必达定理、夹逼定理……吧

卧槽,还真有这么一个定理

网友C:
铜线?铜包铝线?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铜包铝线?铝线?

其实是纯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逼定理。。。这名字咋感觉怪怪的,一搜还真有这么个定理

我也搜了一回,长见识了,虽然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铜包铝线?铝线?

其实是光纤,光缆无铜,盗割判刑

网友:
亲,你要看外壳还有一排磁铁片子和线圈贴心极片形成对应磁极通路,然后还有顶部的助推器弹簧形成一个交流振动起跳旋转动作,这个设计还真的挺有才呢.就是线圈热量还是挺大振动和噪音也不小,但人家确实很小很便宜很适合一些狭小的空间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永磁同步电机。转的方向始终一致,是通电时依靠上面的吊环内的弹簧给风扇一个反作用力,如果你拿住的 ...

我用的小风扇,经常性的一启动就倒转,网上吹风

然后就得断电重启,才可能正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安培定律、勾股定理、洛必达定理、夹逼定理……吧

夹逼定理,还真有这个定理呢,看来理论知识丰富啊

网友:
长知识了,新鲜事物。新鲜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小风扇,经常性的一启动就倒转,网上吹风

然后就得断电重启,才可能正转 ...

你拆开挂钩下面的盒子,看看扭力弹簧是不是还卡在盖子上的孔里面

网友E:
永磁同步电机,线圈产生交变磁场,推动外边的永磁体运转
运转方向是靠连接杆和底座间的弹簧决定的,即一边方向(反)固定无法转动,另一边方向(正)可以有弹簧压缩力,可以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永磁同步电机,线圈产生交变磁场,推动外边的永磁体运转
运转方向是靠连接杆和底座间的弹簧决定的,即一边 ...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小玩意,还有这种道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逼定理。。。这名字咋感觉怪怪的,一搜还真有这么个定理

高等数学,好难啊,搞得脑袋嗡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永磁同步电机,线圈产生交变磁场,推动外边的永磁体运转
运转方向是靠连接杆和底座间的弹簧决定的,即一边 ...

也拆开过看,二十年前的这种微风电扇经常反转,那时候这种微风吊扇上还有一个平衡杆,现在的都没有那个平衡杆了,并且也几乎没的反转的情况了

也拆开过,也研究过,但还是一直没搞明白那个弹簧怎么就能够搞定不反转的

网友:
只有我看成了(被)逼夹定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