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韩国产dm-333自动挡万用表偏光膜问题

楼主(2024-06-07):
        昨天夜市15元收的万用表,回来发现电池漏液锈蚀了电池触片,换了一个后发现开机有声音但是不显示,遂拆屏幕发现液晶屏正反面的偏光膜都没有了,自己加了一下反光底片,出现一个好玩的问题。屏幕变彩色的了。另外这个居然是三星的硬封主控芯片。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望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1、chk这个档位是做什么用的。
2、这个没有背光的液晶板需要贴什么样的偏光膜啊?

网友:
换一换,变成彩色屏,

网友A:
彩色是和屏前的亚克力罩有关!

网友:
显示的信息看起来不够清晰。

网友B:
我有一块这表,10多年前送给客户了,CHK我记得是自身电池电量检测的档位。

网友:
看起来不够清晰。

网友C:
偏光膜角度没有对正,不停的转45度,找到正确角度再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这表,10多年前送给客户了,CHK我记得是自身电池电量检测的档位。 ...

谢谢指点,居然可以测量自身电池电压,我记得之前有个万用表测量自己电池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是和屏前的亚克力罩有关!

不清楚呢,这个塑料壳子还不能拿下来,跟斑马条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光膜角度没有对正,不停的转45度,找到正确角度再裁。

谢谢,我尝试了很多角度都不行,是不是应该把背面的反射纸拿掉,贴上背面偏光膜再贴上哑银反射纸,最后调整正面的偏光膜才行。因为这个万用表没有背光,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到不透光的偏光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呢,这个塑料壳子还不能拿下来,跟斑马条一体的。

偏光膜贴在屏上就没彩虹效果了

网友C:
不需要拿掉反射纸,最多把那层亚克力去掉(当然是把屏拿出来),当然,如果你底纸和面膜都有,二个直接换是最简单了。

网友D:
我有台同款不同品牌的,好像是L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拿掉反射纸,最多把那层亚克力去掉(当然是把屏拿出来),当然,如果你底纸和面膜都有,二个直接换是 ...

感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同款不同品牌的,好像是LG,

请问这个机子精度怎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机子精度怎么呀?

应该可以,我不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