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创新ZXR声卡故障请教

楼主(2024-06-07):
创新ZXR,双RCA无声音输出,3.5端口输出正常。百度有网友说是带电拔插导致RCA保护芯片烧了,但本人不懂芯片请教有人知道吗?

那个电源管理芯片不知是不是所谓保护芯片?

网友:
板子看着舒服

网友:
发烧级别的元件

网友:
大铜片看着很舒服

网友:
一流的声卡商,,,

网友A:
RCA插头我以前经常热插拔还没有弄坏过,可以在电脑声卡设置里测试音频输出或者把3.5插头拔掉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好漂亮的呢,就是不知道这种设备要配什么样的功放和音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A插头我以前经常热插拔还没有弄坏过,可以在电脑声卡设置里测试音频输出或者把3.5插头拔掉试试看。 ...

都试过了没用,3.5输出没问题,就2路都RCA不行。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网友B:
难道就没有原生pci-e的声卡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没有原生pci-e的声卡芯片吗

台湾Cmedia的CM8888 创新也有C20K2

网友C:
楼主有万用表吗?首先把声卡装到电脑 找一个正弦波文件播放 然后万用表用AC档测量运放输出管脚 看是否有2Vrms左右的电压

这样可以区分问题是在保护芯片 还是在LFP 还是在IV

这个卡是双PCM1794 后面那几个NJM2114M负责IV转换 接着是LPF 先逐级定位

-----------------------

有需要可以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万用表吗?首先把声卡装到电脑 找一个正弦波文件播放 然后万用表用AC档测量运放输出管脚 看是否有2Vr ...

谢谢,可以试一试。万用表有,但不熟悉芯片测量

网友:
做工确实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万用表吗?首先把声卡装到电脑 找一个正弦波文件播放 然后万用表用AC档测量运放输出管脚 看是否有2Vr ...

奇了,万用表针貌似不小心碰到49710的几个输出管脚,红色RCA突然又有声音了~~现在就成了白色RCA没声音

红框处白色RCA和那组运放没声音。但2组运放互换位置测试是好的,运放插座电压也是正常。而且表针碰白色RCA内针有电流干扰声而红色RCA没有,这又搞不懂了

网友:
板子真漂亮,手头有块ISA的SB

网友D:
这创新啥时候改性子了,我竟然在创新的声卡上看到了FG系列和音乐女神系列电容?好像输出还有49720和49710?创新换老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创新啥时候改性子了,我竟然在创新的声卡上看到了FG系列和音乐女神系列电容?好像输出还有49720和49710? ...

你有多少年没接触内置声卡了?这都是十年前的货色了!

网友:
看上去好高级啊!之前玩乐之邦的红卡,后来慢慢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多少年没接触内置声卡了?这都是十年前的货色了!

好多年喽,那时候系统还是WIN98,乌龟海岸的4630一卡难求,帝盟的8820还是8830当时还是神一样的存在,后来把一切爱好都扔了,搬砖生活,偶尔在网上看下功放音箱之类的过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