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滚筒洗烘一体机的冷凝喷头在哪个位置?如何拆换?

楼主(2024-06-07):
618买了海信的洗烘一体机,真便宜啊,九百多。

首次试用烘干效果很好,运行也很安静。

=============================

张大妈有一篇文章讲到,洗烘一体机的缺陷,本不应该存在:
             1、风道很脏;
             2、烘干干不透。

       原理是:冷水冷凝,是把水汽连同毛屑,一起用喷雾冲走了,所以一体机不需要滤网。

       实际问题是:冷凝喷头随着使用日久,堵塞了,雾化效果不好。
              这就导致冷凝除湿效果变差,以及风道变脏堵塞毛屑。

==============================

请教下师傅们,有这个喷头的机内图片吗?容易更换吗?

最最关键的:有什么方法使这个喷头更长寿?
              譬如喷头水管加过滤或者其他方法。

              加软水没用吧?它又不是喷热水,不是因为水垢堵塞吧。

网友A:
拆掉顶盖,里面有一个塑料大风箱,里面就是冷排和风机!

网友:
还真没使用过这款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顶盖,里面有一个塑料大风箱,里面就是冷排和风机!

是啊,看了B站的拆机视频,风机看到了,喷淋装置没看到。
喷头容易更换吗?淘宝没搜索到相关配件。

我理解是:热风从下面进来,在上升管道中喷淋,然后到上面的风机和加热管,再回到桶内。
有毛屑,意味着喷淋雾化效果差,毛屑被吸到风机里了。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没有你所谓的喷淋装置,毛一般情况下会直接粘在外筒上,下洗衣服时会被水一起带走,纯烘干机为什么有滤毛网是因为纯烘干机不水洗,无法自洁桶身。
部分型号的洗烘一体有喷淋也是当自己的特色来宣传的,烘干时你听到的排水声是冷凝排里的热水被替换成自来水的声音,而不是喷淋冷水。
或许有喷淋,但我没有注意过,但毛絮碰水必定结团可能堵塞下水管,我觉得是没有喷淋的,不然风机箱内也不会霉变发黑的那么厉害!

拆过几次家里的洗烘一体机清理风箱,并没有注意有没有喷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没有你所谓的喷淋装置,毛一般情况下会直接粘在外筒上,下洗衣服时会被水一起带走,纯烘干机为什 ...

一楼添加了原理图,要排走湿气,必须增加冷水与湿热空气的接触面积,热泵机用密集的冷凝铝片,普通冷凝机只能靠雾化了。如果设计只是洒水滴,与热空气接触面积小,冷凝效果差,就浪费更多的自来水。所以我推测是喷雾的。

这里说毛屑不是滚筒内的,是说风机内壁的。如果喷雾效果好,毛屑吸水后变重就掉下去了,风机就不会脏。

譬如洗澡的花洒,这么粗的孔,用一年后,也会有些孔堵住了。所以洗烘机里的这个雾化喷头,应该是个易耗品,且影响干衣效果和风道寿命的。

楼主:
松下洗衣机巧妙的利用一片不锈钢滤网,解决了这个问题: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142197gn

楼主:
冷凝进水阀工作流程:

没想到啊,这个整个2小时烘干过程,只进水约10次,每次2秒。

网友:
烘干105度? 乖乖

楼主(2024-11-22):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没有你所谓的喷淋装置,毛一般情况下会直接粘在外筒上,下洗衣服时会被水一起带走,纯烘干机为什 ...

风道内的污垢,据说是洗衣服的水溢上来的,主要是洗衣粉泡泡。干了后就结成一块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