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后排顶灯改LED

楼主(2024-06-07):
手头有LED灯,今天有空,后排改LED,晚上看下效果

网友A:
有这种专用的LED替代灯,不用改动任何地方。

网友:
之前买led大灯送了一个,是占位座接灯板。

网友B:
电流也小了很多

网友C:
这个改装挺好,外观还看不出来
但改装这东西一定要注意发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装挺好,外观还看不出来
但改装这东西一定要注意发热情况

LED很亮,应该不需要太大功率,这个位置会不会0.5W就够了,所以热量应该不高吧???

网友D:
现在的新车几乎都是LED了

网友:
这个是多少瓦数的?

网友E:
质量不怎么样,之前改过,又改回来了,苦于买不到质量好的led

网友F:
4个贴片LED灯珠,一般功率为0.5w*4=2W 不需要散热
其实原车的卤素灯功率至少都是5W的,2W的LED比5W的卤素灯亮,就看持久如何了(光衰)

网友:
还算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4个贴片LED灯珠,一般功率为0.5w*4=2W 不需要散热
其实原车的卤素灯功率至少都是5W的,2W的LED比5W的卤素灯 ...

光衰一般取决于散热情况。即使0.5瓦的灯珠,也要做好散热。

网友:
买专用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专用的LED替代灯,不用改动任何地方。

刚好手头上有现成的,测试晚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也小了很多

确实是,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装挺好,外观还看不出来
但改装这东西一定要注意发热情况

比之前灯泡发热量小,电流也小。其实平时开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车几乎都是LED了

所以才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不怎么样,之前改过,又改回来了,苦于买不到质量好的led

看看效果了,所以先修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