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大家都在搞NAS存储,请大家推荐个机箱

楼主(2024-06-07):
看大家都在搞NAS存储,俺也想试试,主要就是通过局域网存文件

主板现成的技嘉H110的Matx的主板,4个SATA口
CPU掏了个i3-6100t,内存4*2,
请教大家能否帮忙推荐个200以内机箱型号,新旧都行,最好结实一些,希望机箱满足有以下几个要求个:
1.不要侧透
2.能装4快3.5寸SATA机械硬盘,
谢谢

看大家推荐品牌机二手机箱,在本地电脑市场上找了找
能找到惠普和联想的品牌机机箱,都只有两个3.5的位,而且开关机键和USB口和普通主板也不通用
不要NAS机箱,还小还贵
各位大神有塔式机箱型号推荐没,旧的就行,只要能装4块3.5寸的机械盘就成
谢谢

网友:
没有刚需别搞,搞了也吃灰,我一台蜗牛就吃灰了

网友:
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网友:
不要折腾,买二手品牌的成品机

网友:
局域网要求不高的话,直接路由器挂硬盘就完事了,还省了一堆东西

网友:
弄个小架子垒着先暂时用吧,鞋盒也行。这配置过不了多久就会想着升级

网友:
三天热乎劲,然后吃灰

网友:
这玩意儿贼费电,而且说实话一般人也没有那么多存储需求

网友:
良心想或者呆鹅或者方正的品牌机箱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想法,还希望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
买个二手的机箱,便宜又实惠。

网友:
家庭需要不是很大的话,路由器挂一个硬盘方便点,也节省一点

网友:
现在用的TT挑战者H6最多可以装9块硬盘,特意搞个NAS其实没意思,一台电脑就行。

网友:
H110好像不支持阵列

网友:
没需要求真的不建议搞你有多少数据呢,将来银盘一坏一片。

网友:
搞得用企业级硬盘

楼主:
需求写简单一些,需要1个200以内的二手机箱
不要NAS机箱(太贵),不要侧透机箱
3.5寸硬盘位越多越好,最好是塔式的,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求写简单一些,需要1个200以内的二手机箱
不要NAS机箱(太贵),不要侧透机箱
3.5寸硬盘位越多越好,最好 ...

弄个的dell或者联想的机箱吧,价格便宜质量杠杠的,颜值也不差,大约60-70可以拿下

网友:
有二十多块数据盘,都躺在硬盘箱中,,找时间,也要一一通下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