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用了无数个计算器都用不住,又掏出老卡西欧HR-8L

楼主(2024-06-07):
       用了无数个计算器都用不住,显示故障率很高,又掏出老卡西欧HR-8L,4节5号电池供电改用废旧手机电池3.7V加升压板6V还是延用自带外接电源口充电(不用T-C充电口)省事很多,原装真货!键盘轻触灵敏,显示清晰,整体完好可以打印,就是久了外壳颜色变暗,使用手感完美。

网友:
这个还带有打印机,不错。

网友:
计算器首选卡西欧

网友A:
这打印机是打啥的???

---------------------

网友:
还没看到这种带打印的计算器,C口充电调压一体的小板不错,前段时间入手,改在万用表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打印机是打啥的???



可以把计算结果打在纸条上

其实都不能算打印机,只是个号码机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计算结果打在纸条上

其实都不能算打印机,只是个号码机罢了

那我感觉没啥用啊,什么场景需要用这种???

-------------------

网友C:
好东西,当年买新的,应该价格不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当年买新的,应该价格不菲吧

咋也得几百大洋?

网友:
有可能是用转印纸的。

网友:
如果这是函数计算器的话就厉害了

网友:
计算器都用不住,一般都是斑马纸脱落。

网友D:
带打印机的计算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打印机是打啥的???



打印计算步骤和结果的,日本早期很流行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打印机的计算器还是第一次见。

你太落伍了,85年左右就有了!当时是井队技术员配备的……这种还是最简单的,复杂的都是函数型的带编程序,好像还可以装磁带,外部可以音频输入。

网友:
第一次见带打印的计算器
话说显示出问题的那些计算器都是斑马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太落伍了,85年左右就有了!当时是井队技术员配备的……这种还是最简单的,复杂的都是函数型的带编程序 ...

确实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
费那事,手机打败一起!

网友:
卡西欧的计算器还是很经用的,用很长时间都不会出现按键导电橡胶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