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简单单拆个150-800N.m扭力扳手

楼主(2024-06-07):
扭力扳手不准了,全部拆解重新清洗安装校准。校准过程无比酸爽,一下午。最终160端控制3%内,800端稳定在1%。

网友A:
先前用过带指针的扭力扳手,这个咋知道扭力多少?

网友B:
160、800,没看到表啊。

网友C:
拧螺丝就可以拆开吗?
怎么校正呢?

网友D:
校准是个细致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用过带指针的扭力扳手,这个咋知道扭力多少?

手柄旋转,对应杆子上的刻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800,没看到表啊。

没拍到,在杆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就可以拆开吗?
怎么校正呢?

校准仪,这个是加减垫片,然后换方块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是个细致活儿

累趴下,从150拧到800就要好一会,越大越拧不动。

网友:
看起来挺长的

网友:
只用过公斤扳手,扭力扳手没用过

网友:
很久没用这些工具了。

网友:
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made in USA的世达扭矩扳手,调整种结构的扳手校准确实麻烦,最大扭力换方块!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呀

网友:
请问一下,我的一个这样类式的扭力扳手 ,开始设好扭力使用,用了几次后,不论重不重设扭力,都会打滑,是什么原因?

网友:
杆子上有刻度线的。

网友:
我就想看看怎样校正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