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无外机空调是否靠谱,更费电,有人拆过这种空调么?

楼主(2024-06-07):
热交换在管子之前完成,进风口应该是在前面网罩位置,这样热交换只能是室内气体,并不能直接与室外气体进行热交换
并且热交换之后,气体需要从管子排出,会导致从门缝吸入室外空气,这不就是外循环么

所以这种不带外机的空调是不是要费电很多?
有人拆过这种空调么?
这种机器的耗电比带外机空调高多少?

网友:
这不就是 室内室外一体机么,你把那个长管子当成外机风道就好理解了。

网友:
那个大粗管子是交替吸气排气吗

网友:
移动空调么,租房的人常用,除了占位置没毛病

网友A:
噪音也大,制冷弱点

网友:
就是移动式空调,20多年前就有

网友B:
看到过室外摆摊的用这种机器,当电风扇用。

网友:
不是智商岁拆机和体验看这个up主
移动空调拆机

网友:
你把理解为窗机就知道了,不过这功率比正经窗机小,需要更多时间来降温,耗电是必然的

网友C:
这个热效率应该很低,它毕竟要把室内的冷空气排到外面去。都800元了,不如买个新的挂机才1500元。

网友:
这个噪声大,效率低,优点免打洞安装。冷凝水要排室内的

网友:
这个有点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室外摆摊的用这种机器,当电风扇用。

功率比电风扇高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也大,制冷弱点

制热也弱吧,毕竟难以从室外空气吸收热量

网友D:
在北京地铁站里面看见有用这个的,小小的值班室里面搞了这么个东西,据说比电风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北京地铁站里面看见有用这个的,小小的值班室里面搞了这么个东西,据说比电风扇好 ...

晚上用8个小时,大概耗电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热效率应该很低,它毕竟要把室内的冷空气排到外面去。都800元了,不如买个新的挂机才1500元。 ...

排走的冷空气多么?
用电量是普通空调的2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热效率应该很低,它毕竟要把室内的冷空气排到外面去。都800元了,不如买个新的挂机才1500元。 ...

8楼视频好像说2个小时1度电,怎么比室外机还省电的意思?

网友:
移动空调,唯一优点是租房搬家方便,挂机拆装要几百块。其他都是缺点,噪音大,效率低。
还有一种空调叫窗机,散热口放窗外的,效率和挂机差不多

网友:
不算智商税,以前租房用过,小单间房还是有效果

缺点是噪音大,耗电大,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