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S1 800G净水器拆解+不通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07):
本来没有计划拆的,但是换个滤芯后不通电了,要修了顺便拍照给大伙瞅瞅。机子实际已经用了近两年了;

官方介绍图,现在已经下架了。

800G的出水速度还是比较给力的;

水龙头上带中文提示的,也带过初级过滤水,有专门超虑膜的
缺点就是没有办法配合管线机使用,因为这水龙头里有电路通信的
但可以买第三方破解盒子串联进去;

这机子的优点,可快速免工具换滤芯,且水不会漏出来;

也不占用空间,一般的柜子里都能放的。
其实现在很多通用滤芯的机型也能做到的;

下面实机照片

前脸,加磁吸盖板

MI牌MR834型双出水净水器

盖板上写有注意事项,滤芯更换方法,滤芯复位,wifi连接,恢复出厂方法,这个好评,特别用久了忘记了好查;

打开磁吸盖板就是状态指示和滤芯了;

顶部提示;

背部接口标示,配的管子也是区分颜色的,这点也好评,安装防呆;

拆机就是打开这六个塞子,拆下螺丝

就能整体抽出来了,还是比较简单的,

侧面照片

另外一侧,一下就简单明了了,和传统的基本一样了,它就是整合滤芯;

控制板全部打胶了,毕竟800G机子动起来震动还是挺大的,且防呆也做的不错,连接器都是不同的颜色,对着插不会错!
从这里直接测试了一下开关电源输出正常;

电磁阀和水质传感器,传感器的原因实际是还是根据电导率来换算的

进水压力传感器,

废水比电磁阀;

下面还有一组水质传感器,这组应该是进水的;

电磁阀的型号

水泵包着减震棉,也没拆下来看,就是对应800G的;

主电源,220V进来,有别一般净水的24V,这是36V的;

打开盖子,就是本次就要张维修的主角了,后面的金属点是磁铁,用业吸面盖的;
中间怎么还打了热熔胶的,个人很不喜欢这玩意就是个临时的;

主板上盖着导光罩用来遮光,以获得好的显示效果;

不错,也有防呆对生产制造过程有帮助;

三个滤芯寿命灯,两个触膜弹簧;

ESP8266 wifi模块,据说小米产品是定制带锁的,没办法挪作他用或刷机

A02X,查是DC-DC芯片,一共有两路,一路3.3V,一路9V的(没太研究9V是干嘛用的,电磁阀水泵都是36V)

查了下原图和引脚功能图和自己常用的SY8201基本一至,但FB值不一样

附SY8201芯片介绍;

9971GH,查了下是个PMOS

ULN2003A 这里应该是用来驱动三个滤芯寿命灯的吧

STM32F主控一枚;

24C02存储芯片,对这个不熟悉!

SC02A 两路触摸,刚好对应两个按键;

经过对主板检测检查,发现一端3.3V没有正常输出;
断开负载还是没有输出;
经过测量DC电路上一个SS14(D2)二极管挂了,
还好,不然我换SY8201还得改分压电阻;

条件有限,没有零件,只有找料板

就他了,原来1A,现在换3A的

恢复负载后,主板成功点亮;

面板点亮。

原来一直没有联网,这次加到APP里看看
报错是因为没有接水龙头;

再来给大伙说说耗材;

三个滤芯,合计价值超过1200元,也难怪官网下架了
在此也建议坛友净水机一定要买通用滤芯的,现国产的400G的整套都能在100搞定了
配合即热管线机使用;
水质TDS也能够做到10以内的;

谢谢您的观看;

楼主:
二楼也先占着

网友:
耗材太贵了。。。

网友A:
其实也可以改通用滤芯,管子延长一下就行了。

网友:
功能太多不实用

网友:
做工还很好的

网友B:
上次贪懒.就没自己组装.这个玩意自己搞搞也不难.有机会我自己试试看.通用滤芯还是方便一些

网友:
一个RO膜够我装2台净水器了。

网友:
现在有针对小米的滤芯桶,然后桶里面再装通用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可以改通用滤芯,管子延长一下就行了。

有那功夫不如重新买台,而且也不及容易接,壳子要全部废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贪懒.就没自己组装.这个玩意自己搞搞也不难.有机会我自己试试看.通用滤芯还是方便一些 ...

可以不用买带控制板的,600G无桶的,出水速度也可以的!

网友C:
应该改成通用滤芯!!!

网友D:
各位家里的自来水都装净水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改成通用滤芯!!!

我觉得换机最合适,现在某宝上苹果款挺不错的,整排五个滤芯从上面更换。600G出水量就合适了,无桶!

网友:
专用耗材宰人不商量

网友:
云米的我就没见过好的,
RO那个复合膜可以一直复位重复用,时间久了只会造成废水比升高,不影响水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家里的自来水都装净水器了么?!

没装的早点装,我家都换一台了(主要用久了很多管子接头容易漏水,挂板水泵外壳也生锈了。

网友:
看b站DIY的还不错,都是通用件

网友:
确实是耗材太贵了,不过可以用很多年,也比较安静整洁。